谁能帮我做这个零件?问了好多人都不会做

楼主(2012-05-02):
哪位师傅可以帮我做这个视频中的水平绕线装置,正反扣的双螺纹轴和上边来回摆动的零件。问了好多人都不会做,哪位师傅能做请联系我15901191938或QQ928016698.急用!多谢了!要求用直径25mm长500mm的轴,线轴间距350mm,轴转35圈可以从一边走到另一边。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2OTE4MjA4/v.swf

网友:
你肯定没有问别人,也不可能好多人都不会,你说这个是不对的,这是非常简单的机构,你找起重机设计的书,上面讲排线器的部分非常明白,

网友:
这个东西啊,卷排缆装置,有专门的供应商的吧

网友:
百度:排线器

网友:
楼主要是用来排线的话,可以考虑用光杆排线器,这个比上面个更牛些

网友:
光杆排线器大约2k左右,比螺杆的好多了,而且成本还要低

网友:
排线器,有成品。

网友:
排线器,两种-光杠排线及正反丝杠排线。不过还是正反丝杠排线好。制造较麻烦。

网友:
这个东西,阿拉做过的。
卷扬机的排绳机构。

网友:
正反丝杆的这种,横移的距离是不可调的。

网友:
2楼的应该是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叫排线器啊搜到了。

网友:
貌似比较简单,但是没见过。。。

网友:
机械行业真的很大
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楼主去拆个鱼线手轮就知道了

网友:
非常简单的。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