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润滑油清洁度确定

楼主(2012-05-02):
润滑油清洁度标准查了下有三种,分别为MOOG、NAS1638、ISO4406,面对这三种标准,如何选择使用哪一种标准以及如何确定相应标准下润滑油的清洁度级别?求各路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行业了,国内没有统一规定,大型的厂子,有自己的规定,你按厂子要求就可以了,不能自己定,也没有你自己选择的权利,

网友:
我觉得,选用ISO的比较合适一点。国内没有的标准一般借鉴ISO

网友:
NAS1638  11级别 公司的规定

网友:
NAS1638 现在已经通用了。

网友A:
国内企业 NAS 1638采用的更多些,一些钢厂、造纸厂的液压伺服系统,要求6级甚至还要低。另外,ISO 4406 可换算成对应的NAS 1638数值。

网友(2015-09-11):
我国制定的“GB/T 14039—2002液压传动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国家标准就等效采用ISO 4406清洁度等级标准。目前我国普通工艺生产的液压油一般只能达到NAS 8~10

网友:
NAS ISO 我们都用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A:
国内企业 NAS 1638采用的更多些,一些钢厂、造纸厂的液压伺服系统,要求6级甚至还要低。另外,ISO 4406 可换 ...

请教一下,造纸厂哪些设备用的液压油较多?

网友:
NAS1638、ISO4406有对应关系,一般常用NAS1638比较多。
润滑油清洁度的维持,主要是靠过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