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油压生爪(45钢),20MM内径刀,不管怎么车都有波纹,刀片车一次坏一片。

楼主(2012-05-02):
车油压生爪(45钢),20MM内径刀,不管怎么车都有波纹,刀片车一次坏一片。

有办法解决嘛。。。。

网友:
卡爪没紧  让刀  可能和液压系统有关

楼主:
卡爪 已经夹了一个工件 然后加工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连续的原因。

网友: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用焊接刀,机夹刀片R角太大,楼主不妨试试。

楼主:
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
可以采用硬度较高的YG6X\YG3的合金刀片,吃刀深度要小进给量要慢一些,尤其转速要低【20/30转/分】。

网友:
刀杆悬伸多少?中心高度对吗?切削参数多少?爪子是在夹紧状态下车的吗?

楼主:
20直径的刀杆,95度的,用的车钢的刀片。高度都对的。
转速300左右,进给具体多少有点忘了,今天用手轮 吃刀 进给都非常慢,还是不行。
爪子 是夹了个 圆的工件后 再加工的。

可能转速 还是太高。明天尝试下用 焊接的合金刀 试试。

网友:
用合金刀,我以前车爪都是转速1000转

楼主:
是焊接的那种合金刀吧,明天 就尝试下,看下 是不是用 YW2的 适合些?

网友:
还是用焊接手磨刀吧

楼主:
嗯,一会就试下。

网友:
用数控合金刀,我以前车爪都是转速1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