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请教:如何将画好了的图放到一个标准图框里面?

楼主(2012-05-02):
如何将画好了的图放到一个标准图框里面?
      PS;图纸画好之后,要画图框明细栏之类,不想自己画便
            想直接插入标准图幅,但问题是将图插入到标准图框时
            纵使将图框覆盖了,图框比图还小,装不下。缩放时,
           图框和图纸一起缩放了,有什么办法使刚好放在图框中
           适当的位置?在线等答案,谢谢!

网友:
可将比例改一下。。。。。。。。。。

游客

网友:
也可使用图纸空间与模型空间配合的方法去做,当然这个不国人常用的方法。
我是按1:1画得,zoom命令缩放时,图框和图纸一起变大或者变小了,scale命令不敢用,怕实际尺寸也变了

网友:
将图纸的比例调整为1:1,你用的什么软件呀

网友(点评):
我用04版ACAD

网友A:
CAD软件都有标准图框啊,调一下比例就行

网友(点评):
你是说用SC将图框放大吗?这样放大之后还是A2图框吗?会不会变成了A1?

网友:
技术,是不分性别年龄肤色种族宗教信仰的。。。。。。。。。。。。。

阿门!!!!

网友:
你是用CAD画的图?图形花在《模型》界面里(左下角有标识),图框放在布局里,在布局中新建一个视窗,这时候在布局中可以随意调节所画图的大小但图框不变,希望帮到你啊~

网友(点评):
是啊,我试试看,使用MV创建视框吧?以前都是在原图自己画个图框,没用到布局命令

网友:
一般情况是先选图幅后画图,便于打印。从帖子看你的图已经画好,如果采取1:1比例,看适合哪个图幅就选哪个图幅边框、标题栏。如果采用1:1比例不行,那就在设置了选取比例,缩小画好的图再选择图框。以后,建议你先做好模版,保存到安装的程序文件中,新建文件时先选取适合的模版。图框、标题栏有国标,参照国标建立模版。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图贴出来,大家帮你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软件都有标准图框啊,调一下比例就行

哈哈哈哈.
道友画图太少了哈,这是CAD里面最基本的一个问题.适逢在下修为不精,最乐于解决这种小问题了.且看贫道为你答疑解惑.
也许CAD里面有调用调整图框的功能,但贫道学艺不精,不曾用过.或者耐心一点的人将图框做成外部块,在调用的时候就直接修改成合适的比例,但贫道生性懒惰,此法亦不用矣.
没有哪个屌丝在画图的时候,会在每张图里都单独重新画图框.我都是把A4横置,A4纵置,A3,A2,A1,A0的图框按一比一的比例做好了,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需要的时候随时调用即可.
把图画好之后,再打开模板里我需要的图框,框选整个图框,使用神奇的ctrl+C,然后切换到画图的窗口里面,使用传说中的ctrl+V将原比例为1:1的图框放在一个合适的角落里,这时,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你画的图与图框的大小,然后如你所说,用scale单独将图框放大到合适比例,然后把正交关掉,选择画的图,用move将其移动到图框中,如果发现大小还是不合适,果断使用undo撤销上部操作,再用scale将图框放大到合适比例,再选择画的图,用move将其移动到图框的合适位置....哈哈哈哈.结了.
诸如你说使用scale会否将A3的图变成A2的....唉,无知害死人啦.对此贫道有两言相告:其一,道友过虑鸟.其二,不解释.

网友(点评):
最后还是用SC解决了,布局命令没用过,好像也很神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道友画图太少了哈,这是CAD里面最基本的一个问题.适逢在下修为不精,最乐于解决这种小问题了.且 ...

我们用的都是二次开发的软件

网友:
用二次开发的软件,比如中望、浩辰、设计之星

网友:
软件本来就有图框,调出来是A3打印就是A3,无论你把图框放大多少倍也不可能变成A2、A1、A0。。但是如果你想把A3的图纸设置A2打印也是可以的

图框放大到能把图全部放进去就可以了。

还有简单点的,安装机械工程师2010版,调图框时可以直接放大图框的比例,方便。

网友:
用SC是最简单的,

网友:
有时候,简单的问题我们复杂化了。

网友:
A2图  你就将图按比例缩小么  如果不想缩小 你就将图框扩大了 至于你说还是不是A2打印的话你只要选A2的图纸 打出来就是A2了  你想保存到CAD 保持A2图框那只有缩小图比例 然后在标题栏填好比例就行了

网友:
你用AutoCAD Mechanical 2012这个软件吧,标题栏,边框什么的都是根据你选定的部分自动缩放的,很好用

网友:
把图框比例缩放,正好套在零件图上

网友:
直接用清华天河插件  啥都有  直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