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有的图形打不上剖面线

楼主(2012-05-02):
为什么有的图形画出来打不上剖面线啊,显示边界不闭合,可是怎么也没检查出问题,没办法就用选择对象打的,请问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发现那里不闭合啊

网友:
线用闭合曲线,
这种情况多半出自复制粘贴,镜像
有些时候可以用cha

楼主:
直线的情况也有啊,cha是快捷键吗

网友:
据我说知,CAD里面没有办法检查曲线是否闭合.
碰到这种情况,就要靠经验判断是哪条线出了问题,
然后,我会用tr剪切和ex延伸创建交线,或者用fillet圆角功能设置圆角尺寸为0来创建交线.这样创建的线条肯定是闭合的.
另外有些版本的CAD填充时会出现一种现象,也会导致CAD错误判断曲线是否封闭.在激活填充命令时,如果你的视图过大,填充范围超出了窗口大小,窗口以外的边界线就不被考虑,从而会提示不闭合...一般碰到狭长的填充区域,我都是用滚轮将所有视图都显示在窗口范围内,选择了填充命令后,再放大到需要填充的区域进行选择,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误叛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线条有交点的地方没有交上,你只有仔细检查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此类问题,有时候可以找的到哪里没有闭合,有时候找不到

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就在需要画剖面线的区域再画上一圈,基本可以解决了。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很不错,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好解决了

网友:
在命令里输入fillmode,修改变量试试

网友:
用面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