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Mn钢可以调质处理吗?能达到HRC多少?

楼主(2012-05-02):
由于45#跟链条接触时磨损比较厉害,所以选用45Mn,但不知道能不能做调质处理,如果能,能达到多少?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调质使用
840~860度淬水,52~58HRC,600度回火235HB
回火温度看需要的硬度

网友:
只用过40Cr

网友:
难道楼主的45不能淬火么?

网友A:
和链条接触的那里,我们用胶木。楼主考虑考虑。

网友:
用40cr多点

楼主:
45淬火后硬度貌似还不够,因为下面悬挂的东西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链条接触的那里,我们用胶木。楼主考虑考虑。

谢谢大侠,不过我下面挂的东西可能有好几吨。不知道行不行,用的是双排链条

网友:
用40Cr,好买,便宜,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和链条接触的那里,我们用尼龙。楼主考虑考虑。

网友:
45Mn钢很少用的,一般用的是40Cr,或者是20Mn,65Mn,不知道你为何选这个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