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精度与加工精度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5-02):
要做一个零件,两个,@60的孔,公差0.0127,同轴度0.0127,孔距200
所选用机床的精度怎么选?是不是有跟选检具的方法一样,选取不确定度 ?
还有有别的方法,请高手解答。

网友:
7767自我牺牲

网友:
来个图更直观。机床的精度和你要加工的工件是有关系的。和操作者的技术也有很大的关联。他们之间缺一不可,看你如何控制。

网友:
4楼在MAKONO工作么?看楼主的意思,我估计用你们的卧加可以搞定哦。选用好的精镗刀,两个孔一刀下来应该可以保证哦

楼主:
图片请参照下面链接
国产化零件同轴度问题,请高手帮助分析原因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335

网友:
卧加干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机床精度在达到它的1/2左右就可以了,一般机床精度比工件精度要高一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