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推滑动轴承怎么用?

楼主(2012-05-02):
我在设计中,需要用到止推滑动轴承,而且轴是垂直使用的,这个轴承应该用什么?结构该怎样设计?

网友A:
LZ

说详细些,把具体工况都写上。否则我会把所有的推力滑动轴承都推荐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说详细些,把具体工况都写上。否则我会把所有的推力滑动轴承都推荐给你的。

是这样的,有一空心轴,是垂直使用的,上下因为空间的缘故,不能用滚动轴承,只能用滑动轴承,但还得承受轴的自重产生的轴向力,所以现在不知该用什么样的了?如果我说的还不明白,请加QQ:469835754,您问我答!

网友A:
LZ

不好意思,我没有QQ。
空间尺寸具体多少,轴直径、转速、载荷?这是最基本的工况。
有周边结构的装配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不好意思,我没有QQ。

给个邮箱,我把示意图给您发一份!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个邮箱,我把示意图给您发一份!

如图所示图中蓝色的是轴套,绿色的是轴,灰色的是轴承座。如果用轴肩止推不知可行吗?轴套只承受轴的自重30kg,轴的外径60mm。

网友A:
LZ

转速?载荷(包括大小、方向、方向是固定的还是旋转的?)
装配图能不能把零件标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转速?载荷(包括大小、方向、方向是固定的还是旋转的?)

转速为:300rpm,轴是旋转的,顺逆时针根据情况都存在,载荷就是轴的自重30kg,方向就是向下!

网友A:
LZ

300 转不能用轴肩止推了。
装配图请标上序号说明,或者颜色对比鲜明些。轴套尺寸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300 转不能用轴肩止推了。

那转速的限制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转速的限制是多少呢?

LZ
这取决于接触的材料、光洁度、载荷及周边结构的散热能力等等,最主要的是设计上对温升的要求。
没有公式,连经验公式也木有。

一般是有经验的,按经验处理;木有经验的,可以做实验来获得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这取决于接触的材料、光洁度、载荷及周边结构的散热能力等等,最主要的是设计上对温升的要求。
没有 ...

图中绿色的是轴套,黄色部分是轴承座,轴套与轴承座过盈连接,红色部分是轴,靠轴肩止推,这种结构可行吗?

网友A:
LZ
接触的材料、光洁度、周边结构的散热能力,最主要的是设计上对温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接触的材料、光洁度、周边结构的散热能力,最主要的是设计上对温升的要求?

你说的不是很贴切,我就是这些都不太懂,才请教的!请说的明白点,也就是该怎样来设计?

网友A:
LZ

你最近的问题是问“这种结构可行吗?”
你必须提供给我足够的信息,我才能给你一个比较精确的回答。
所以我问你“接触的材料、光洁度、周边结构的散热能力,最主要的是设计上对温升的要求?”
转速和载荷你已经告诉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最近的问题是问“这种结构可行吗?”

设计的最高温升为:100度,最高温度不超过:125度,散热能力不好!轴的材料为40Cr,轴套的材料待定,至于光洁度等需要多少,设计上定!

网友:
紧的在里面,松的在外面。

网友A:
LZ

还需要轴肩和轴套的尺寸。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还需要轴肩和轴套的尺寸。

轴肩的尺寸为:直径60mm,轴套外径:60mm,内径:50mm,宽25mm。请给与指导!

网友A:
LZ

项目进展如何了?
再三查看资料,发现你这个结构用轴肩止推还是可行的。
我前面说不行,看来还是犯经验主义了。因为你这个结构载荷小,尺寸也小。
对不住了,兄弟!

轴套准备用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项目进展如何了?

没关系,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啊!轴套我准备用锡青铜(10-1);另还得请教一下,轴肩的粗糙度以及硬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表面光洁度1.6,硬度HBS300~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光洁度1.6,硬度HBS300~400

谢谢了!有困难了,再请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2-08-29):
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好繁琐啊,不过还是学习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