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钣金的能达到什么的境界为最好?

楼主(2012-05-02):
前段时间去面试一份工,要求会画钣金展开图,
因我一直都没有真正画过钣金的图,只是看教程练习画一下基本的钣金图,
展开图在用SW不是有一个展开的功能吗,要画展开的图此不是方便?
欢迎大家拍砖,顺便指点一下,画钣金的能达到什么的境界为最好?

网友:
什么叫境界啊,你画多了,遇到问题解决了,那就什么都难不到你了,多联系就好了

网友:
别指望什么软件能画好展开图。钣金展开图是生产用图,牵涉到生产工艺问题。一个钣金件如果是采用焊接方法拼起来的,那展开图就要根据工厂现在有板材料规格,生产设备,制造工艺来画了。也许用三维软件做一个钣金件,展开图就得十几张工程图才能表达清楚的。

楼主:
也就是说,知道其工艺,才能把展开图画好,最近看了不少钣金的基础知识,受益不浅,结合3楼所说的,一个总的钣金件可以分为几十个零件,其结构也千变万化,有那位高人可以贴些复杂点的钣金图或结构图来,来学习一下呢,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2-09-15):
我都不会板金,好想学啊,各位有没有实例啊

网友:
多多练习

网友(2013-08-05):
顺便问下钣金怎么拆图?就是把一个钣金的零件分开多个零件,并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