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占火后好车吗

楼主(2012-05-02):
切断

网友A:
淬火后硬度很高,一般不加工了,应该是先退火,再精加工,然后淬火,最后回火

网友(2012-07-23):
引用 网友A:
淬火后硬度很高,一般不加工了,应该是先退火,再精加工,然后淬火,最后回火

精加工之后在淬火,尺寸会变的,因为高温会变形

网友B(2013-09-27):
淬火后 都是磨 调质后可以车

网友:
我用金刚石镶嵌刀片车过,不过余量只有0.1
车断,好像有点儿难

网友(2014-08-05):
粗加工,调制, 精加工,淬火,精磨

网友(2015-04-12):
先车在淬火,楼主说的“占火”其实是淬火通俗普遍叫法,没有“占火”这个词 ,就跟大家都叫Cr 为luo,其实念ge(不是多音字)。

网友:
要高温退火,改善切削性能

网友:
淬火后精加工,磨削

网友:
先退火再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淬火后 都是磨 调质后可以车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