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是怎么站稳的

楼主(2012-05-02):
我看到好多机器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站稳的,它们脚掌和身体比例,和人的差不多,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
不用讨论了,那属于嵌入式行列,通过倾角传感器好角速度传感器采集信号,MCU处理然后驱动舵机。实时调整姿态。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使用了陀螺仪。

网友:
陀螺理论:陀螺只有在不停地转动时才会稳定,不倒下,就是这个意思,动平衡

网友:
买个不倒翁,研究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3-06-02):
陀螺仪( ^; Q/ s  x9 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