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安装过程提示出错

楼主(2012-05-02):
CAD安装过程提示出错   如下  向高手求教如何解决

[5/2/2012 20:39:43] === Installation started on XL-986618363503 by Administrator ===
[5/2/2012 20:39:44] [Info] Windows Installer upgrade is not required
[5/2/2012 20:39:44]   System Version = 4.5.6001.22159
[5/2/2012 20:39:44] Installation skipped: MSI Runtime 3.0
[5/2/2012 20:39:44] [Info] .NET Framework Runtime upgrade is not required
[5/2/2012 20:39:44]   System Version = 2.0.50727.1433
[5/2/2012 20:39:44] Installation skipp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5/2/2012 20:39:44] Installation start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
[5/2/2012 20:39:44]   Command = "F:\AutoCAD 2006 chs (G)\Bin\AcadFEUI\support\dotnetfx\chs\langpack.exe" /q:a /c:"inst /qb"
[5/2/2012 20:39:44] [Error: 1603] 安装时发生严重错误
[5/2/2012 20:39:44] Installation fail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
[5/2/2012 20:39:44] Installation aborted
[5/2/2012 20:40:04] === Installation ended ===

网友A:
具体一条一条解释,恐怕没几人能说出来........

网友B:
Installation fail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去微软官网找建议NET2.0 或者3.5 框架 并且卸载NET1.1,下个QQ电脑管家有下载或者到这个网站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zh-cn/resultsForCategory.aspx?nr=50&sortOrder=Ascending&sortCriteria=Popularity&stype=ss_pd&sterm=%E6%89%80%E6%9C%89%E7%B1%BB%E5%88%AB也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stallation fail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去微软官网找建议NET2.0 或者3.5 框架 并且 ...

我下的就是3.5的啊  大虾   新下的  还是提示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一条一条解释,恐怕没几人能说出来........

那这位高手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先看你的CAD版本什么地方来的? 电脑城里的有80%装不上.   也有可能你系统上有点问题,你可以把系统重新装一遍再来安装; 再看你CAD版本要求使用什么系统 ?   这些地方先要弄清楚.

网友: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吧,很多盗版的系统在更新时NET Framework都会出错,试试别的版本的系统吧

网友:
到微软官网下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独立安装程序)试试,我的是32位的Windows 7旗舰版,电脑里就装了这个也安装成功

网友:
你试试以下方法:
1.不要直接双击setup.exe
2.找一下安装程序下Bin\acadFeui\acad.msi 并双击安装

网友:
如果没有上述文件夹的话,就找一下acad.msi 。
如果还不行的话再看看其他社友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