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HTC1635配的6寸台湾油压卡盘,发现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沈阳HTC1635配的6寸台湾油压卡盘,发现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加工一个 直径60 *36的工件,夹住工件的3.5MM后,三个卡爪受力后都会向外顶一点点,如图片红色箭头。

已经把 卡盘压力 调相当低了,但还是有,肉眼都能感觉出来。

这样的问题,造成 第二面 加工时,始终达不到要求。

楼主:
顶起来 求解中中

网友:
没太明白,卡深些试试效果

网友:
呵呵,这是大部分的液压卡盘都有的问题......就算是进口的,磨损以后都会这样的
其实很多工厂都会设计一些适合的夹具,06年我在轴承公司上班的看见过那样的卡盘,全部是自己制作的.夹持精度0.01以内.....而且没有像楼主说的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油压三爪自定心卡盘的通病,不论进口或者国产的。只不过进口的好很多而已。建议镗爪子的时候带锥度镗。刚好把这个变形抵消掉,

我这样做过

楼主:
明白了,我是刚接触这方面,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底爪有间隙了,要求高可以买那种先拽后夹紧的卡盘

网友(2013-07-04):
呵呵,给你个正确解决办法吧。油压卡盘一般来讲液压设定的压力都比手比夹紧力要大,如果新手不会正确设定压力的话,很短的时间内卡盘就会造成这种损坏,台湾和国内的卡盘更明显一些,日本,美国,德国的效果要好很多。换工件后,先把卡盘设成打开模式运转用内孔刀把爪镗出来,然后找个园垫块(刚好能放进去,厚度在8-10mm左右)夹上去,卡盘设成夹紧模式,夹着以后再镗出你需要的长度和园大小,基本正好放下你需要夹紧的零件,这样镗出来的才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