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补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02):
请问高手们这道题答案选B还是D?

网友A:
选D吧,刀补里补的应该是直径值,就像车床一样,小多少,补多少

游客

网友:
应该选D,正方形双边小了1.02,单边小了0.51,所以刀应该往外退0.51,而刀补为直径,所以应该加大1.02
错 选 B

网友:
我也想弄明白,车的工件小了,刀补 里 到底是应该 加 还是减?

游客

网友:
一般是車刀往外退是+,往裡進是-

网友:
应该是10.01

网友:
正方形,是銑加工吧,應該是B

游客

网友:
对 就是B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D吧,刀补里补的应该是直径值,就像车床一样,小多少,补多少

兄弟:你确定车床上的刀补是直径补偿吗?

游客

网友:
车床补直径绝对没错,上面说的是刀补,而不是单把刀的坐标系,刀补分为形状刀补和磨损刀补,可以分开,也可以放在一起,上面所指的是形状和磨损的叠加值,而非坐标系!
我不太熟悉車床,不過我用到的車床大多是直徑變成的,對刀時X軸輸入直徑,話說用半徑的話好像要改參數,其實LS所說的刀補是某號刀的工件座標系原點,和銑床、加工中心的刀補完全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D吧,刀补里补的应该是直径值,就像车床一样,小多少,补多少

那铣床和车床的刀补是不是一样的 啊?都是直径?

游客

网友:
铣床是半径

网友:
学习中。。。。。。。。数车是刀补是直径补偿

网友B:
明显是b嘛。
加工中心是半径补,要/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b嘛。
加工中心是半径补,要/2的。

如果是车床,刀补是按半径还是直径?

游客

网友:
车床出厂是直径,如果修改参数可改成半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车床,刀补是按半径还是直径?

车床都是直径补偿(除非你改参数),也就是说如果你刀补+0.1,实际刀架只位移0.05,但外圆会大0.1出来。
加工中心都是半径补偿,也就是说如果你半径补+0.1,实际工作台也位移0.1,但铣圆的话直径会变化0.2。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搞错了,评论很中的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网友C:
不知道是楼主故弄玄虚还是众多学者信口雌黄还是小弟愚昧肤浅,此题有第二个答案需要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楼主故弄玄虚还是众多学者信口雌黄还是小弟愚昧肤浅,此题有第二个答案需要讨论?

呵呵,这道题老师给出的参考答案为 D,但是我觉得B是正确的,所以问哈大家。高手觉得是那个答案啊?

游客

网友(2012-06-08):
与系统有关,fanuc默认的是选B

网友(2012-05-05):
选B吧,刀补里补的应该是直径值,就像车床一样,小多少,补多少

网友D:
选择C,铣床是半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C,铣床是半径补偿

汗,兄弟:这道题肯定不是c选项

网友:
选D吧,刀补里补的应该是直径值

网友:
这个铣床的刀补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b,是铣床加工的才会用D补偿值

网友:
貌似我感觉也是半径补,B吧!

网友(2012-06-07):
选B,加工中心是半径补偿。加工后尺寸小是因为刀具直径还要粗些,刀具补偿应是道具的实际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