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模具设计问题

楼主(2012-05-02):
这是毕业前做的一个毕业设计,所以还请大家不要见笑,多给点儿指点。

本人设计一汽车覆盖件拉深修边复合模,构思的结构图如上图,实现先拉深后修边的功能,本人的思路是在拉深凹模上填充某弹性物质使其与拉伸力相等,当压力机滑块下行,拉深完毕由于其力大于下面托杆给压边圈的力,故切边凸模继续下行,达到切边的效果。

现在构思是这样的由于覆盖件面积很大,拉伸力非常大,今天下午准备用弹簧,结果算了一下需要很多很多根弹簧才行,还请大侠给点指点。

网友A:
这位社友的毕业设计不知道是否和你的毕业指导教师沟通没有?
拉伸工艺的物理过程及金属分子的变形过程应该是你们模具教学中重点要讲解的。钢板的拉伸过程最基本的应该是被加工材料在固定的前提下,(在冲压模具中通常使用压料板压住被加工板件),你这设想没有考虑使用压料板,拉伸过程是无法实现的。

游客

网友(2012-07-10):
小侠正解,这就是学生和师傅的不同之处了,呵呵。这样拉伸,周围的褶子一定比较美观均匀(玩笑)

楼主(2012-05-02):
引用 网友A:
这位社友的毕业设计不知道是否和你的毕业指导教师沟通没有?
拉伸工艺的物理过程及金属分子的变形过程应该 ...

前辈,在拉深阶段,切边凸模起到压边的作用。
刚开始阶段压边圈有下面压力机托杆托到较高位置,先压料后拉深,拉深完毕切边,画的是一个结构草图,没有按比例,省略了许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社友的毕业设计不知道是否和你的毕业指导教师沟通没有?
拉伸工艺的物理过程及金属分子的变形过程应该 ...

正是考虑到前辈所说的压边问题,才求助凹模上的弹性物质,

网友:
我想你还是做一下别的吧!

网友:
这样做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不太现实,要提供较大的压力一般采用氮气弹簧

网友:
汽车模具,你这样画肯定是来忽悠人的,看是忽悠谁了,不过毕业设计,能自己做,有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好的,不像有些人直接跑这里来要设计。哈哈,加油,多和你的老师探讨一下,如果确实有问题,再来这里,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
说实话啊,具体到这样的产品,怎么去设计模具看来对你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在面对一个设计的时候你的思路应该怎么去展开!不知道你们上了一些什么课?开始就要你们做汽车覆盖件的设计!估计你们的老师也回答不出所以然。在大学毕业阶段能够把冲压模具每个序列的模具单独的去进行设计,逐步的了解冲压模具的思路这才是正路!实际上,冲压模具最难,最不好把握的是冲压工艺的分析!要达到很熟练的水平,可能要起码五年以上的实际经验!

网友:
这个论坛不错可一个你们学很多东西

网友:
不太现实,当凸模与料接触要多大的下压力量。

游客

网友:
我也觉得要实现楼主的要求不太现实

网友(2012-07-10):
比较赞同楼主版主的观点。
可能的话, 楼主最好将毕业设计难度降低点。

网友:
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网友:
可以放到液压机上,用液压机下缸来代替弹性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