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曲面厚度用什么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02):
        有没有什么量具能测量曲面厚度,比如说碗状货桶状的厚度打得赤字?

网友:
测半径,测球面的倒是有R规,曲面厚度就不清楚了,搭车同问

网友A:
零件厚度公差是多少?
外形尺寸如何?
单件还是批量?
使用的计量器具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厚度公差是多少?
外形尺寸如何?
单件还是批量?

测量曲面厚度原来还有需要你说的这几样参数啊!帮朋友问的,他没交代那些,只是说比如测量碗状或桶状的厚度可能是直径吧  要用什么量具测量

网友:
呵呵,楼上的是点对点测量吧。不过你这个工具比较复杂吧,价格也比较贵,一般做个简单的点对点测量工具就OK了,用百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