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小深孔?

楼主(2012-05-02):
内冷镶合金钻头上的深孔。
孔径2毫米,长度大于100。
主要要求孔和外圆的同心度好。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加工。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同心度不好。

网友:
看精度是多少了,线割也要以的

网友:
电火花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嗯 电火花 好主意 关键这个要是大批量咋办

网友:
50D啊,太深了,而且用钻头的话断里边可就废了。看来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A:
有人说用电火花
我想问问那铜公怎么做出来?
细孔放电可以加工出来
但是孔有点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用电火花
我想问问那铜公怎么做出来?
细孔放电可以加工出来

目前用的穿孔机,穿出来的孔,是斜的。
通过这个斜孔,加工外圆。不是很理想。报废率比较高,在开排削曹的时候,经常会穿掉。
孔的尺寸并没有要求,冷却液通过孔,直接冷却在刀刃上。

网友:
有现成无缝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