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类轴承 后缀 w33与w36有什么区别 ?请高人详解。

楼主(2012-05-02):
3类轴承 后缀 w33与w36有什么区别 ?请高人详解。

网友:
W33 是外圈上有油槽,并有三个润滑油孔
W36 没见过难道是有6个润滑油孔?

楼主:
我怀疑是 不敢确定                                                           .                                .                    .

游客

网友:
错了,W36是个是个SKF的型号。

网友:
LZ

是SKF的后缀么?还是别家的。

网友:
W33众所周知了,这里不加解释。W36其实和油孔没有关系,是SKF针对内径和外径加以审查的意思。如系W26之误,则表明内圈有6个油孔。

游客

网友:
只是个型号而已,SKF的型号
同意,不过W36还真没有见到过。

网友:
型号:W36   品牌:SKF   系列:W锁紧垫圈。英制尺寸   内径:182.143MM   外径:239.725MM   厚度:3.708MM   W33仅是后缀。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