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標準刀車螺紋產生大量毛刺

楼主(2012-05-02):
最近加工45號鋼外螺紋,用的克洛伊的螺紋刀,加工后螺紋的齒頂上有許多一絲一絲豎出來的毛刺,舊刀新刀都有,所以想問一下這個毛刺產生的機理是什麽,謝謝

网友A:
拍个照片更能说明问题。螺纹其他部位都好就牙顶?如果你用的修光刃刀片的话有两个可能:1,车螺纹之前的外径太小了,牙顶未留最后修光的余量。2,刀片的牙底不好了。90%是第一种原因。

网友:
螺纹其他部位都好就牙顶?如果你用的修光刃刀片的话有两个可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螺纹大经尺寸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更能说明问题。螺纹其他部位都好就牙顶?如果你用的修光刃刀片的话有两个可能:1,车螺纹之前的外径 ...

网友:
你的刀片是通用型的,不带牙顶修光功能,所以牙顶车不光的。要牙顶车得光就得选带修光刃的螺纹刀片。

游客

网友:
哦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