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直径16到25的不锈钢201和202,用什么型号的数控车具耐用一些

楼主(2012-05-03):
切削直径16到25的不锈钢201和202用什么型号的数控车具耐用一些?我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切断很快就磨损了,我用的是tfd0303-mg% O# k' j" W* n. {) E

网友:
YBG205   的试试看

网友:
来选择

楼主,这个要根据你的加工条件和加工参数

网友:
选好好片才是关健,有种刀片还可以。一粒刀片开粗可以干一天。具体我也记不得什么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