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tia如何打开igs格式

楼主(2012-05-03):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igs文件无法用catia打开?
本人刚入门,用caxa得到了齿轮,保存为igs格式,然后再用catia打开。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得到齿轮了,可是为什么用catia无法打开呢?急啊~~求等高手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牛人解答。是版本问题吗?我的caxa是CAXADraftMechanical2011,catia是catiav5r19

网友A:
不能直接打开吧,得用打开宏文件的方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打开吧,得用打开宏文件的方式打开。

是吗?但是网上有人说就是先打开catia,然后在打开。至于打开宏程序,我的catia也不行,为什么呢

网友:
IGS档可以在CATIA上直接打开啊,

网友B:
把IGS档直接拖到CATIA上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IGS档直接拖到CATIA上就可以打开了

可以了,打开了。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打开后得到的齿轮轮廓不能进行拉伸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打开了。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打开后得到的齿轮轮廓不能进行拉伸呢?

IGS档一般是用来做方案提供给甲方公司,不能编辑的,用来防盗版的,保护公司利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S档一般是用来做方案提供给甲方公司,不能编辑的,用来防盗版的,保护公司利益的。

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方法网上有很多处提到,这样可以简便画齿轮。因为用函数画齿轮的话太麻烦了。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拉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方法网上有很多处提到,这样可以简便画齿轮。因为用函数画齿轮的话太麻烦了。只 ...

IGS档的结构树你打开看下就知道了都是线和面,不是实体,所以也就无法进行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S档的结构树你打开看下就知道了都是线和面,不是实体,所以也就无法进行拉伸

嗯,我在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2012-09-04):
直接拖进去不就行了吗?我平常就是这样干的,然后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