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中的电机如何防水?

楼主(2012-05-03):
在食品机械中,许多方面需要方便用水清洗的地方!电机这块是怎样防水的?看到好多是加保护罩,那么水还是可能进去的?各位大虾们,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加保护罩,保证一般的淋水冲洗时不会进水,飞溅水也不能进,但不能保证水淹。

网友:
好像有防水电机的吧

网友A:
我见过简单防水的:直接用个塑料袋扎起。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提示。
一种防水电机,电机外表的各部件,包括前、后端盖及外壳是无缝隙的结构,电机外表各部件的结合面之间,包括前、后端盖与外壳的结合面之间,接线端口与接线端的结合面之间,紧固螺栓与螺栓孔的结合面之间设有静密封机构,电机轴与轴孔之间设有动密封机构。电机外表面的部件采用防腐材料制造或附有防腐层。由于防水电机内部与外部可能存在的缝隙或通道都被密封机构所阻断,因此可以获得可靠的防水效果,即使长时间淋水,也不会发生电机内部进水,而导致短路故障的发生,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防爆性能。

目录

用途
技术参数
编辑本段用途
  本实用新型的防水电机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电机,并且制造成本低,寿命长,易于推广,在淋水、潮湿和户外的环境中使用,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和技术效果。

网友(2012-06-16):
用绝缘等级高点的电机不就可以吗?我司罐区的电机都在露天,IP5.5

网友:
在潮湿环境中,电机加罩防护,防止滴漏。主要是在这种环境中,控制电路必须是安全电压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防水电机吧?或者加装一个防水保护罩。

网友:
电机的IP防护等级越高防水越好

网友:
还有就是要把电机布置到原理水的地方

网友(2012-12-07):
我们公司把小电柜 ,电机用塑料薄膜包起来,然后用水枪清洗设备即可

网友:
防水电机啊,这东西好

网友(2013-02-10):
加防护罩

网友(2017-04-24):
防水要求的等级有很多种呢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简单防水的:直接用个塑料袋扎起。

那散热怎么办!

网友(2017-07-20):
选型时要求防护等级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