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的皮带纠偏办法!求助!

楼主(2012-05-03):
如图,皮带宽2300mm厚3mm,皮带机长2500mm(很短的设备),现在采用导向条结构防止皮带跑偏!
在运行中,容易出现皮带向一侧跑偏的现象,一侧导条容易爬出驱动辊导向槽!
请教前辈,此类皮带机还有什么办法解决皮带导向问题?
注:皮带机的长宽接近1:1,切输送长度很短!

楼主:
这是皮带驱动辊导向槽口的尺寸,与皮带上导向条尺寸配合!

网友A:
在皮带机的下方加装自动气动纠偏导辊,控制皮带两侧的张力来自动调节。

网友B:
皮带传动用导向条、导向槽这类纠偏是不行的,皮带是柔性的,会“出轨”,挡不住。
以前做皮带用鼓轮,中间粗 两头细,运行过程中自动纠偏;还有就是轴两端要分别张紧调节。
像你这种长宽比没做过,不知道适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皮带机的下方加装自动气动纠偏导辊,控制皮带两侧的张力来自动调节。

谢谢坛友支持!
从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气动纠偏导辊的图片,朋友能不能给我发个相应的资料呢?
还有个问题,这么宽的皮带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传动用导向条、导向槽这类纠偏是不行的,皮带是柔性的,会“出轨”,挡不住。
以前做皮带用鼓轮,中间 ...

谢谢,坛友的支持!
现在的皮带输送线从动辊的两端有调节张紧的机构,试着调整了两端的张紧力还是跑偏!
当时也考虑用“大肚子滚筒”因为输送的的是窗户中间有玻璃,而且输送要平稳所以这个方案给否定了!

游客

网友:
可否改用多条窄带传送,中间留有空隙,这种好纠偏,不是分散或颗粒物料用不着整张的皮带

网友:
看看这个,不知是否对你有帮助。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附件内容已在16楼贴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到16楼看看,不需下载了!
谢谢坛友支持!

网友C:
皮带有个特点就是宽度比较宽,因此皮带不可能做的很平整,两端的滚筒调好平行,输送带中间下方调节张力。
利用2端来调节张力的话,两端滚筒可能就调不到平行了。

网友(点评):
对的 ,我正在做这种机器,张紧后两端不平行没法控制啊,郁闷

网友D:
主动滚筒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可以做成鼓形的或者是缠绕正反纠偏条

网友(点评):
请问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鼓形的听说过具体没见过 ,缠绕正反纠偏条是什么东西没见过能给一些具体的图片资料吗?

网友(点评):
现在不做这个了没法给你拍个图片

网友E:
窗户的话 我觉得应该改成链式输送
我想到了机场出口吐行李的那个应该适合输送玻璃门窗

网友:
在皮带两侧安装挡板,挡板是活动的,皮带跑偏时它跟着动,同时推动行程开关,行程开关信号传给电气系统,启动调节张力辊一侧气缸运行,气缸运行调节跑偏一侧皮带。

网友F:
我有个建议就是做成中间驱动的。皮带机两端都是可调的,在加上中间可调,有三处可调。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你的导向槽太小了,当然也可用气动纠偏

网友G:
皮带长度自己接的吗?接口不垂直平行

楼主:
这是7楼
赫德森
大侠发的附件内容,在这里贴出来,给有需要的坛友以参考!

常见运输带跑偏的主要因素

1. 滚筒加工制造误差和安装偏差。1) 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外圆圆柱度制造误差过大,使滚筒两头大小不一,皮带运行时受到一个侧向力,出现跑偏。2) 驱动滚筒与改向滚筒中心线安装不平行,使皮带两边受力不均,产生一边紧、一边松,皮带发生扭曲变形,使得皮带向紧边一侧跑偏。3) 驱动滚筒或改向滚筒中心线与运输机机架中心线不垂直,滚筒偏斜会使皮带跑偏变得越来越严重。

2. 机架加工制造误差和安装偏差。1) 由于皮带机机架制造和安装的误差会导致皮带机中心线与理论中心线出现较大偏差,使得滚筒和皮带安装出现偏差,造成皮带运行跑偏。2) 运输机机架设计刚度较差时,机架产生变形,特别是在较重载荷运行时,皮带发生跑偏。

3. 皮带制造和接头的质量产生几何尺寸(不直、厚度不均)误差。1) 皮带硫化接头接偏或不直会造成皮带两边张力大小不同,皮带会往张力大的一边跑偏。2) 皮带本身不直或皮带两边不平行或皮带宽度方向厚度相差较大,都会产生皮带跑偏现象。3) 皮带产生老化变形、边缘严重磨损,也会造成皮带内部应力分布不均匀,发生运行时跑偏。

4. 托辊制造误差和安装偏差。1) 托辊的外圆圆柱度偏差过大,托辊不直(直线度超差),转动不灵活等也会造成皮带跑偏。2) 托辊中心线安装与皮带中心线不垂直、托辊中心线安装不水平也会引起皮带跑偏。

5. 皮带机张紧装置的安装误差以及输送带两侧张力调节不适当,也会引起皮带跑偏。

采用气动自动纠偏方法要达到的目的

1)适当降低皮带运输机滚筒、托辊、机架和其它零部件的加工、安装精度,提高加工工艺性和设备制造的经济性。2)对皮带机运行中跑偏的输送带做到不停机、自动检测、自动识别跑偏状况,并自动纠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因停机调偏而造成的损失。3)可以适当降低对于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的高培训要求。4)纠偏要快速可靠。5)纠偏精度要高。

气动自动纠偏装置的组成

这种气动自动纠偏装置一般由1或2组纠偏托辊装置(每组中有一套铰接形式的固定端装置、一套带有气缸推动的调整端装置、一套纠偏托辊)和1组皮带跑偏位置检控器组成。

通常在靠近皮带运输机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处,各安装一组纠偏托辊装置;靠近驱动滚筒、紧邻纠偏托辊固定端安装一组皮带跑偏位置检测控制器。纠偏托辊在纠偏托辊固定端处与安装在机架上的支承板铰接,使纠偏托辊在调整端气缸的推动下,可以围绕固定端上的铰接点旋转一个角度。从而实现纠偏托辊调整端在气缸的作用下控制纠偏托辊轴线与皮带运行方向的夹角变化(大于90度或小于90度),按照皮带“跑后不跑前”的运行规律,达到对皮带在运行中进行纠偏的目的。纠偏托辊的长度尺寸根据运输机的宽度确定。

纠偏原理和动作过程
当皮带运输机接通气源、电源开始启动工作时,二位五通电磁阀(y5)处于失电状态,皮带运输机的皮带按供料方向向前运转,皮带跑偏位置检测控制器上的导轮还没有与皮带边缘接触,在拉力弹簧的作用下,控制器处于初始位置(图一),控制器上的杠杆气路换向阀(E12)处于压缩阀芯状态,纠偏托辊活动端上的气缸活塞杆处于右端位置。使纠偏托辊轴线与皮带运行方向成91.1度左右的夹角(图一),按照“跑后不跑前”的规律,此时的皮带只会向皮带跑偏位置检测控制器上的导轮方向移动,并推动导轮带动连杆以A点为中心,逆时针旋转一个角度,从而使机械杠杆气路换向阀(E12)在阀内置弹簧的作用下阀芯复位,实现气路自动换向,使两气缸活塞杆向左端位置运动,从而使纠偏托辊轴线与皮带运行方向成88.9度左右的夹角(图二)。同样按照“跑后不跑前”的规律,此时的皮带会向远离皮带跑偏位置检测控制器导轮方向移动,当皮带边缘与控制器导轮接近于脱离时,在拉力弹簧的作用下,连杆会重新压缩换向阀的阀芯,使机械杠杆气路换向阀(E12)实现气路换向,并推动气缸活塞,再次向右端运动,使纠偏托辊轴线与皮带运行方向的夹角重新回到91.1度左右,从而实现皮带跑偏方向的返回。正是在导轮反复被皮带边缘推动或松开,机械杠杆阀交替被压缩或释放,气路换向阀交替实现换向推动二个气缸的活塞往复运动,带动了纠偏托辊的摆动,使纠偏托辊轴线与皮带运行方向的夹角在88.9度到91.1度范围内的变化,实现皮带的实时动态自动连续纠偏。
纠偏效果

6. 带式输送机来料方向、落料位置不适当,会对皮带跑偏产生影响。

7. 设计时没有考虑采用纠偏装置或纠偏装置效果不佳。

造成皮带输送机皮带跑偏的因素很多,但归根结底都是输送带在运行过程中受力不平衡,存在一个垂直于输送带运动方向的侧向分力造成的。

传统的皮带跑偏控制及纠偏方法

依据皮带跑偏的3个常用基本规律:“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跑后不跑前”,即如果皮带两侧的松紧度(张力)不一样,则运行中皮带会向紧的(张力大的)一侧移动;如果皮带两侧的高低不一样,则运行中皮带会向高的一侧移动;如果托辊支架装置没有安装在与皮带运行方向的垂直截面上,而是一端在前,一端在后,则运行中皮带会向后端一侧移动。目前普遍采用的预防跑偏方法有下列几种:

1)提高皮带运输机的驱动滚筒、改向滚筒、托辊支架以及机架的加工制造精度和安装精度。

2)选用质量好的输送带,即皮带薄厚均匀、长度一致、平整不松边、并采用多层阶梯斜接口粘接(硫化)良好的皮带。

3)依据皮带“跑紧不跑松”的规律,可将皮带机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设计成鼓形,一方面可以起到滚筒在皮带张力作用下发生弯曲变形时的补偿作用,另一方面使皮带在运行中具有一定自找中心能力,从而更有效的预防了皮带跑偏。尽量把皮带跑偏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4)调整张紧机构法一般分为重力配重式张紧法(多用在输送机尾部和中部),以及机械螺杆或丝杆式张紧法。可以实现皮带两边张力分别调整和不停机调整。

5)调整滚筒法。可以将安装滚筒的轴承座高低或前后位置的孔做成长孔,分别调整滚筒两端的高低或前后位置,从而调整皮带跑偏方向。

6)调整托辊支架(或机架)法。可以通过调整托辊中心线与皮带运行方向的水平夹角略大于90度、或略小于90度来改变皮带跑偏的方向,从而实现皮带纠偏的目的。还可以通过调整托辊两端的高度差或机架两边的高度差,依据皮带“跑高不跑低”的基本规律对皮带进行纠偏。

7)清除粘物法。带式输送机如果在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长期连续运行,务必要做到定期对驱动滚筒、改向滚筒、托辊以及皮带两面及时进行清理,去除粘结物,防止皮带跑偏。

8)调整上料或落料位置和高度,尽可能减小皮带所受的外来侧向力,防止皮带运行跑偏。

网友(点评):
很详细,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有个特点就是宽度比较宽,因此皮带不可能做的很平整,两端的滚筒调好平行,输送带中间下方调节张力。
...

谢谢坛友支持!
现在是一端为动力滚筒驱动皮带,另一端为张紧滚筒调节皮带张紧力!个人感觉不可能调整的很“方正”肯定会是以平行四边形的样子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滚筒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可以做成鼓形的或者是缠绕正反纠偏条

谢谢坛友支持!
鼓形滚筒暂时是没法做了,不知道大侠说的“正反纠偏条”是怎么一种结构?能否上传个图片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窗户的话 我觉得应该改成链式输送
我想到了机场出口吐行李的那个应该适合输送玻璃门窗

谢谢坛友支持!
链式输送是不行的,因为对窗口表面有划伤!
机场行李托运的输送见得多的是皮带的,出行李的还真没注意是什么结构形式的!

游客

网友:
链条只是传动部件 可以在链条上做些东西做运输用嘛 比如聚乙烯的圆棒 机场里是一些层叠的鳞片状的聚乙烯板 一张叠一张 设计很巧妙 尤其是拐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建议就是做成中间驱动的。皮带机两端都是可调的,在加上中间可调,有三处可调。应该问题不大的

谢谢坛友支持!
这样的结构会不会出现在调整的时候会比较困难的,因为有三条转向滚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皮带长度自己接的吗?接口不垂直平行

谢谢大侠支持!
皮带是外购的,从皮带制作厂订购的!
具体是不是方形的,也没法检验啊!

网友:
还是觉得皮带太宽了,皮带肯定存在变形。先保证两端滚筒平行垂直是个正方形,再想办法在输送带中间加调张力装置。
另外滚筒直径会不会过小?

网友:
技术不好的,支持楼上的专业人士

网友:
不会的。我用过在食品上的。不管大小长短都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支持!
现在是一端为动力滚筒驱动皮带,另一端为张紧滚筒调节皮带张紧力!个人感觉不可能调整的 ...

         非常感谢您将内容贴出来,因在外地出差,以附件方式传上来觉得比较快,没想到还要扣大家的积分,在此对坛友们深表歉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皮带有个特点就是宽度比较宽,因此皮带不可能做的很平整,两端的滚筒调好平行,输送带中间下方调节张力。
...

这个方案感觉不错,下方加个鼓形滚筒调节比较可行。

网友:
皮带上导向轮的调节装置和张紧调节是关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支持!
这样的结构会不会出现在调整的时候会比较困难的,因为有三条转向滚筒了?

不要把驱动 放在中间  我前端时间做了台输送机3.5米长 宽60MM 厚 2.0当时为了好装配 就把驱动放中间 两边平衡   结果是两边都在调整 还是会跑偏, 4个滚筒都是带导向的  最后还是把驱动放到一端去 固定 不调整 只调另外一端 才没跑偏

网友(2012-08-28):
这论坛真不错,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皮带跑偏:
1,两滚筒距离不等,可以调节轴承座;
2,两滚筒不在一平面上,数学中叫异面,调节轴承座的高度。

网友I(2013-01-19):
如果是链条式的输送线走偏又是什么原因呢。烦之中

网友:
输送的是什么工件?一定要用整张的皮带吗?能否考虑用多根V型带进行输送,这样定不会跑偏!整张皮带校偏,可以将被动端做成可调的,通过调节滚筒两端的张力来矫正,再在输送带边上增加几组圆柱滚轮挡皮带

网友:
做两个小滚轮,电眼检测跑偏情况,用转角气缸来控制滚轮压

网友:
非常好的帖了,咱认真学习了

网友:
以前认为皮带机很简单,当自己做了,才认识到还是有很多问题确实很难,比如纠偏,虽然基本原理易懂,真对着机器,难以下手的时候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链条式的输送线走偏又是什么原因呢。烦之中

检查一下两端链轮是否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实践证明最好是把主动和从动轴做可调结构,保证两轴线平行,可借鉴沙带机的结构

网友:
之前做过,直接调轴承座的。

网友:
不错,分析的透彻

网友(2013-03-07):
那些大家知道怎么选择平皮带呢

网友:
不知道解决问题没有?
本人认为应该主要问题是两个轴的平行问题哦!

网友:
调节从动滚筒,那边偏调节那边,角度调节

网友(2013-11-21):
非常感谢,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驱动 放在中间  我前端时间做了台输送机3.5米长 宽60MM 厚 2.0当时为了好装配 就把驱动放中间 两边 ...

请问您所谓的固定,是在滚筒两端装挡边,限制皮带的跑偏吗?

网友:
把轴上中间皮带卡槽放开,过定位了

网友(2018-12-22):
引用 楼主:
这是7楼
赫德森
大侠发的附件内容,在这里贴出来,给有需要的坛友以参考!

给力

网友:
加东西啊。顶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