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打不开,求教

楼主(2012-05-03):
操作软件经常会打不开,重装了也没用,但有时关他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打开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详细点,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点,什么软件?

博澳水刀的操作软件,WATERJET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澳水刀的操作软件,WATERJET

这个没玩过,等待高手吧。

网友:
把加密狗重新插拔一次,我就是用的博澳的。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协力水切割软件吧?如果是协力水切割软件,应该是试用并口加密狗的,软件打不开,多半是没检测到加密狗所致,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加密狗和并口接触不好。也有可能就是加密狗可能不行了,需要更换了,你可以联系厂家购买。有问题欢迎和我交流:QQ2563969

网友B:
直接给宋师傅打电话吧,手机是135387826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宋师傅打电话吧,手机是13538782678.

他们厂里的我问过了,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来网上求助了

网友:
在我们这出现的程序打不开,是因为程序太大了,像你说的那个还没遇到过,等待其他高手吧!

网友:
要看你的电脑有没有检测到打印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