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镗铣床长拖链下垂,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03):
公司有多台镗铣床,现在X轴拖链都下垂了,很快就要断,想用个东西托一下,又没想好,看看各位大侠有没好办法,我借用一下,行程有6米,8米,12米的,有齐二,昆机,中捷的,6916,6920什么的。

网友:
加一个带轮的托架,此托架随拖链一起移动

网友:
用托架,或更换,不知道是塑料的还是金属的,再说也不大可能这些机床都一个毛病吧?

网友:
楼主可以这么解决。比如说你的落地镗床X轴拖链的起始端在机床的左端,那么当立柱移动到最右端的极限位置时拖链基本是一条直线,此时拖链下垂的解决方法可在拖链的下端做托架或者拖链槽等防止拖链下垂的措施;当立柱移动到机床的左端极限位置,也就是拖链的两头基本重合的时候,可在重合的上层拖链的下部安装托架或者拖链槽等防止下垂的措施,此时的防止下垂措施只能安装在X轴总行程的1/2处的左边,不知道这样叙述楼主是否能明白!

网友A:
这种拖链是专用的,必须下垂,且需要制作专用滚道对拖链进行支撑。您可以咨询拖链生产厂,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拖链是专用的,必须下垂,且需要制作专用滚道对拖链进行支撑。您可以咨询拖链生产厂,他们有这方面的经 ...

X轴的拖链为什么“必须下垂”呢?大虾能否讲讲?不是太明白

网友:
加托架
要不就换我给你提供的拖链试试  这个行程是13.5米的  经使用 没问题
要图纸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四楼的方案应该可行,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可参考下这个,是否有用。

楼主(2012-08-03):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下这个,是否有用。

   好办法,

网友:
最好的办法去找坦克链厂家买那种架子,,真的很好用

网友(2013-01-26):
关键是看行程有多长,我们以前落地镗将近20m行程,直接用钢拖链,感觉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