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的表面处理,如何权衡成本和性能?

楼主(2012-05-03):
本来这个问题是发在热处理里面,可是我觉得在汽车行业遇到的多,所以就发在这里了。
关于零件的表面高频淬火、渗碳、渗氮、和碳氮共渗,他们都是为了提高零件的表面强度,而保持零件心部材料的韧性。可是选择的时候怎么确定?比如说成本上,还是性能上?到底如何确认?

求懂的人给予点指教,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就是平衡,从选材开始,平衡成本,价格,需求,加工及成型方法等 各方面,也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妥协。

游客

网友:
就个是要就具体部件或零件来谈了
好像是从材料要求,处理工艺,和处理后的性能上还是有点差别的。希望熟悉的人出来总结一下,我只是看书上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