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基准平面标注问题

楼主(2012-05-03):
proe基准平面标注默认是加方框的,怎么才能改成T字下面一个圆形,圆形里面表示基准名称的样式呢??

网友A:
无维网看冰大的免费进门视频就知道

楼主:
麻烦告诉一下步骤,没有时间看视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维网看冰大的免费进门视频就知道

麻烦告诉一下步骤,没有时间看视频,谢谢

楼主:
没有人顺便告诉一下怎么配置么?

网友:
应该是要定制一个基准,就跟CAD里的块差不多。

楼主:
我去,都一个月了没人解答。
我学的一种方法:在符号库里建立标准符号,用时插入即可

网友:
选中那个面    属性改为基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

不是圆的?

网友B:
proe里是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里是方的

我就是要的圆的这种效果,除了用符号库,有其他方法可行么?

网友:
应该可以的, 你自己做个那样的符号 ,然后插入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2-06-21):
可以属性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