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的g00 x0 z2.0那一段,求教

楼主(2012-05-03):
程序中的g00 x0 z2.0那一段,其中的x0就是O点,z2.0就是图中的z方向正2.0坐标。也就是说,这段是那个刀尖走到了工件中心那里。于是问题来了,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做呢?还有加g90和g97不是多此一举吗?求高手解答,小白困惑。

网友A:
是的,程序中的O点就是工件的坐标系中的Z0X0.
G00 是快速走刀 不能用于切削
G01 是进给走刀 用于切削
G00 走到Z2.0点,是为了安全
G01 再走到Z0.0 过程中观看刀具避让等或其他设置是否得当

网友:
多看看书吧
代码都是有作用的
G97 恒定转速
G90 绝对编程

游客

网友:
呵呵 可以查查嘛
G90是绝对变成饿 G91是增量编程 外圆切削循环貌似是G71
车床的G90是外圆切削循环吧

网友B:
这是学生编的程序吧,会操机的绝对不会这样写,外圆刀车端面哪有中心进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学生编的程序吧,会操机的绝对不会这样写,外圆刀车端面哪有中心进刀的?

就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您能否帮我改一下-这是某本教材写的

楼主:
不是小学生写的

网友:
应该GO X24. Z2.
G01 Z**  F**
 *****
这样吧。而且他都不倒角。
一般加工轴基本都需要倒角。
除非车电极之类的才不能倒角。
不过我看图纸的确是不需倒角。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程序中的O点就是工件的坐标系中的Z0X0.
G00 是快速走刀 不能用于切削
G01 是进给走刀 用于切削

可是书中是从中心进刀的开始车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程序中的O点就是工件的坐标系中的Z0X0.
G00 是快速走刀 不能用于切削
G01 是进给走刀 用于切削

可是书中是从中心进刀的开始车平面的???

游客

网友:
的确先进行车端面以确定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您能否帮我改一下-这是某本教材写的

用mc编的,凑活看看吧。。。。。。

%
O0000
(PROGRAM NAME - T2)
(DATE=DD-MM-YY - 04-05-12 TIME=HH:MM - 11:46)
G21
(TOOL - 1 OFFSET - 1)
(OD ROUGH RIGHT - 80 DEG.  INSERT - CNMG 12 04 08)
G0 T0101
G18
G97 S400 M03
G0 G54 X38. Z1.
G99 G1 X-3.6 F.1
G0 Z3.
X38.
Z0.
G1 X-3.6
G0 Z2.
X31.533
Z5.3
G1 Z3.3
Z-54.9
X35.
G18 G3 X35.2 Z-55. K-.1
G1 Z-80.
X38.028 Z-78.586
G0 Z5.3
X27.867
G1 Z3.3
Z-29.9
X30.
G3 X30.2 Z-30. K-.1
G1 Z-54.9
X31.933
X34.762 Z-53.486
G0 Z5.3
X24.2
G1 Z3.3
Z0.
Z-29.9
X28.267
X31.095 Z-28.486
G0 X34.6
G18
G97 S600
Z2.
X24.
G1 Z0.
Z-30.
X30.
Z-55.
X35.
Z-80.
X37.828 Z-78.586
G28 U0. W0. M05
T0100
M30
%

网友:
无材料
无毛坯尺寸
已经定位圆点在工件右侧中心
由于此工件对表面粗糙度要求3.2
所以我就直接简单编

O0001
%0101
M03 S800 T0101
G00 X24 Z2
G01     Z-30
    X30
        Z-55
    X35
G00 X100
    Z100
M05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