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你们有木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2-05-03):
                    图层里面设置好了轮廓线,线宽0.35(还设置了虚线,点划线等层,线宽 但在我切换到轮廓线这一层画直线时,却是按默认线型的(打开线宽,没

                    有变粗),ctrl+1查看特性线宽为默认。。。
                                    可我明明是在轮廓线这个图层下画图啊,而且重新查看轮廓线图层
                    没错啊,线宽0.35,再点击画得直线查看时,显示它所在的图层是轮廓线啊
                                              ~~~搞不明比了,,,,求各位路过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你把线宽显示设置一下就看的到了。。

网友:
虽然我是个画图工。但是我对CAD的脾气依然不十分了解。
在画图的过程中,我都是使用默认线宽。因为线宽的设置只与打印有关。
所以我只有在打印的时候才会设置线宽。而打印时候,我又是通过颜色来设置线宽。
所以从始至终,我对图层里的线宽都是放任不管的。

网友(点评):
OK,我想我以后 也会这么做的,画图之前不急着设置线宽

网友:
打开图层设置,然后点击应用到图层线宽什么的,有的得后勾选,有的要先勾选,看CAD的心情

网友:
去查看”打印样式表“按 编辑 里有个“格式视图”,在这里设定线宽。

网友:
线宽在画图时显示不显示无所谓的,只是在打印的时候按线宽打印就行。如果全部打印成黑色,就选择monochromel.ctb打印样式就可以啦!线宽就按你当初设计的对象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