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面有刀纹

楼主(2012-05-03):
D125盘铣刀铣平面,分两刀铣削,低碳钢件。刀具在进刀处有明显的刀纹,一排除刀具、切削液冷却的可能。请大侠指点。

网友A:
铝件么?
这个比较麻烦,和机床精度有关,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件么?
这个比较麻烦,和机床精度有关,没啥好办法。

低碳钢件。

网友A:
钢的啊,和机床的刚性有关。因为进刀处是断续切削,震动大,所以可能会过切,产生刀纹。
改善一下装夹,精修时余量少一点。

网友(点评):
有明显刀纹。可能是刚开始吃刀时有震动。刀杆刚性不足(长且细),吃刀量和进给量过大。主要是和主偏角前角有关。减小主偏角、增大前角,较小切削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的啊,和机床的刚性有关。因为进刀处是断续切削,震动大,所以可能会过切,产生刀纹。
改善一下装夹,精 ...

装夹应该没问题,干这活3年了。

网友:
试试螺旋式下刀

网友:
  我也干的125盘铣刀,不过我的是铸件。铸铁的。

 铣出来也有刀纹、不过摸上去没有台阶的凹凸不平感,只是视觉上有刀纹。

网友:
负角刀片比较容易产生刀纹,正角刀片要好些。

网友:
检查立柱镶条看是不是松了

网友:
我觉的是铣床的刚度不好。

网友(2012-07-15):
铣刀铣削没刀纹成怪事了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你们用这个刀打多少转进给多少啊. E: F) m( X; K/ k

网友:
我以为转速慢点,能减少震刀及最后光刀下一两丝就行

网友(2012-10-11):
铣加工有刀纹是避免不了的,平面度达要求就行了,而且低碳钢塑性好,应该转速要尽量高点,吃刀量尽量大点

网友:
换刀吧,现在国产刀具材料很问题

网友:
第二刀量多大 ?小点还会不会有 ?

网友(2013-01-18):
我们这也遇到类似情况,更换刀片螺钉后效果好了很多

网友:
一般来说有刀纹的话是振动引起的   刀具的主偏角    机床的刚性   刀具的跳动 等等  好好检查下

网友:
我做数控机床维修(三菱,法拉克)请多指教。159169429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件么?
这个比较麻烦,和机床精度有关,没啥好办法。

新人报到

网友:
进刀量太大或者进刀速率快了

网友:
吃刀量太大了吗?

网友(2013-09-15):
打一下轴向

网友:
有两种1.是加工时工件时受热产生变形.产生带刀纹  2.是工件工装松动产生的颤纹或者是硬度过高产生的颤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