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与气胀套的结构,紧急求教

楼主(2012-05-03):
遇到难题了,途中A轴保持静止,C(类似于气胀套的结构)套可以绕着A轴旋转,同时,C套上的B,可以张紧。动力来源与最右边的汽缸带动中间的轴A左右移动。当汽缸推动轴D到达左极限位置时,B在圆周方向同时向外扩张,以达到张紧纸盘的目的。

问题:

如何用汽缸以及和汽缸相连的轴D,来实现C套筒上B的向外扩张和收缩的运动和结构。

请教各位,急啊

网友:
莫非是类似楔形的结构?

网友:
我想应该是锲块或者是铰链或者磁力排斥也可以

网友A:
这个卷烟包装机的放纸机中有,朋友烟厂的还是烟机配套厂的。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D轴有斜度啊

网友:
应该是有个斜面或者是连杆的机构,好像轮胎成型机的鼓或者板带开卷卷取上有类似的结构。

网友:
类似楔形的结构 ,还有就是利用液性塑料

网友B:
给你传个机床夹具书,这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传个机床夹具书,这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你的文件我打不开啊,说是文件已经损坏,麻烦你发个邮件给我啊。lu_yannian@yahoo.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卷烟包装机的放纸机中有,朋友烟厂的还是烟机配套厂的。

果然精明哦,呵呵,我是做烟机设备的。

游客

网友:
非也,本人就是精明说不上;只因几年前搞过没有忘掉。

网友C:
D做成锥度杆就可以使B向外扩张。

网友:
动作蛮复杂!啥机器用的?得找这方面设备的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做成锥度杆就可以使B向外扩张。

但是D和B之间还隔着一个空心的轴啊,现如何将动力引过去呢

游客

网友:
空心轴上可以开槽。

网友:
在B轴上开2个或者4个对称的槽,对应B轴上的槽在D轴上安装带有斜度的推力板,斜度的大小及行程长度根据需要设计即可!

网友:
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2022-08-31):
可用内外锥形套结构实现涨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