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割开后,圆管两端焊接的圆盘同心度无法保证

楼主(2012-05-03):
两端是圆盘,中间是个圆管,加工完后,圆管要用线切割割开,如图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线切割割开后,零件变形,同心度0.02 无法保证?
敢问各位大侠,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万分感谢

网友:
看你的零件,应该也是焊后再加工的吧,同轴度要求挺高的,还要切开,管壁又薄,这个真难保证。
还有你焊好加工,恐怕也不能保证精度吧?更何况你还要切开。
要想改善,要从2个方面入手:
1,结构上尽量安排合理,两法兰与钢管焊接位要加工止口定位,焊接后要退火,时效,去应力,然后精加工,钢管要加工装夹定位基准和检测位。
2,线切割以后,变形是难免的,要做专用治具整形,这是零件要达到设计精度的必要手段。如何整,这个方法多了,这个是考验钳工技术的。

网友:
画这图的也是个高手中的高手,这基准标的,这两端法兰怎么也加个工艺台阶阿

网友:
焊接-线切割-机加工

网友:
做不做,我们能保证这图纸要求--中博机械

网友:
线切割后钢管肯定变形的,保证0.02非常非常困难,用工装整形也很难,并且肯定很费时,要是大批量生产,费用极高的,建议修改零件形状,能用实心的用实心,虽然材料贵了,但是人工省了,热处理省了,成本肯定比这种做法低的。要是必须这么做,最好先把钢管铣后再焊接,再加工两端的孔。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去应力是必须的,这么严格的工件,就是不焊接的话,你也要去应力何况焊接件。线切割后工件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形难免,看整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