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出现松动迹象,装配图纸寻找错误

楼主(2012-05-03):
以出现问题:25齿(72齿下边)与80齿同步轮出现松动迹象,两轮均配有键并有顶丝(两个,90‘分布)固定,大约旋转三天松动迹象开始出现,转速属于低速,80齿那根轴的负载50斤左右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这种结构设计是否合理,对轴承的使用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图,感觉你这轴承用的乱七八糟的。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得限定住位,两轴承间要使用内外隔套。止推轴承用的方法错的离谱,你这种用法根本达不到止推作用。根据你选用的轴承样式判断,你这轴承时间用长了内外圈都能脱离了,完全失去轴承的作用。另外,你说的松动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到底是怎么个松动情况?

网友B:
轮和轴是什么配合?

网友C:
楼主所谓松动到底是哪里松动,是同步带还是同步轮?

网友:
你的轴、轮配合精度不高,再加上键及顶丝顶紧更偏,轮的中心和轴的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

游客

网友:
顶丝应该不是顶在键上的吧?顶丝应该是用来限制轮的轴向移动吧?

网友:
感觉悬臂有些长,刚度可能不太大

网友A:
顶丝应该不是顶在键上的吧?顶丝应该是用来限制轮的轴向移动吧?

网友:
在设计上就存在问题,从图纸上看,你只要用两组圆锥轴承就可以了,图纸上圆锥装反了,轴颈偏长,在环境许可下适当缩短,为防止同步轮松动,可釆用开囗收紧式来代替方键及键槽固定。为防止同步带松了,可在轴1和轴2选一个可径向调整的位置。

网友D:
弱弱地发表两点看法:
一、72齿同步轮上的两个轴承内外圈都轴承套限死了,这轴真的能转吗?还是你的工程图上画的跟这里不一样?
二、楼主用这么小的轴肩来限制那么大的同步轮,运转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晃动?

游客

网友:
那两个轴承确实有问题
txt
可以转的,轴承套内孔直径肯定比轴大些,我猜设计者这样设计轴套是怕轴套碰到轴吧,其实完全没必要设计这么复杂的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图,感觉你这轴承用的乱七八糟的。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得限定住位,两轴承间要使用内外隔套。止 ...

松动:当轴旋转的时候,同步轮有一段时间是不动的

网友:
现场应急的方法:
1、装配时安装了键没?键配得正确吗?
2、皮带有张紧吗?
彻底解决问题:
3、参考2楼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和轴是什么配合?

以80齿为例:同步轮孔直径28 上差0.03  下差0          轴直径28   上差-0.02   下差-0.04

游客

网友:
H8/h7就可以了
你这公差标的不对,太大了,最大有7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谓松动到底是哪里松动,是同步带还是同步轮?

同步轮与轴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丝应该不是顶在键上的吧?顶丝应该是用来限制轮的轴向移动吧?

是的,不顶在键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地发表两点看法:
一、72齿同步轮上的两个轴承内外圈都轴承套限死了,这轴真的能转吗?还是你的工程图 ...

工程图中轴承套结构已经改了,你很厉害

网友:
简单的处理方法;在轴上配钻个小坑,再拧紧紧定螺栓.

网友E:
关于轴承的用法,推荐一本书给你:《SKF轴承综合型录》,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装在那里好看? 松动配合没选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轴承的用法,推荐一本书给你:《SKF轴承综合型录》,

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动:当轴旋转的时候,同步轮有一段时间是不动的

键切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80齿为例:同步轮孔直径28 上差0.03  下差0          轴直径28   上差-0.02   下差-0.04

孔  0.02    0                            孔    0.02    0
轴  -0.01   -0.02                     轴    0     -0.01                   您觉得这两个公差哪个合适些?

网友:
学习下!锥轴承中间都的加限位套要不压紧了轴承不转,松了轴承里外环会间隙变大,没有轴承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键切掉了?

键还在槽里,顶丝也在,轮和轴竟然不同步转,不知道原因何在呀,目前估计铝制同步轮键槽可能松了,一会卸下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孔  0.02    0                            孔    0.02    0
轴  -0.01   -0.02                     轴 ...

孔与轴的配合及公差按国标执行,然后根据用途选择不同配合精度要求,你标的公差都是自己杜撰的吧

网友H:
这是轴承??????????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孔与轴的配合及公差按国标执行,然后根据用途选择不同配合精度要求,你标的公差都是自己杜撰的吧

国标中0.021  我们的外加工做不到0.001  所以去零取整   上边的两个公差应该是 H7/g6     H7/h6

游客

网友:
楼主误解了,国标中的0.021是检验用的,千分尺寸可以精确到0.001,根加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轴承??????????这么用???

您觉得??如何用??

网友I:
你的同步带松了以后如何调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同步带松了以后如何调紧啊?

目前同步带轮与轴松动,您所说的同步带如何调紧,图中小轴承套孔做成长孔

网友:
兄弟  这图要命啊

楼主:
怎么个死法,别让我们死不瞑目 快说

游客

网友:
我估计他是笑死的……

网友:
两个同步轮的中心距是多少?小轮的包角有多大?会不会是包角角度太小造成的?

网友:
每天看998大虾压力山大,看了这图我突然自我感觉良好了,,,,,,,,

网友:
键没断,竟然还会发生相对滑动,确实让人费解。你选的键和加工的键槽都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设计的吗?
有个问题,松动量大吗?能有多大?

网友:
没能读懂楼主的图纸意图,惭愧了。    不懂怎么过传动的

网友:
轴上不要画线了,看着真乱
那个小同步轮的紧定没顶到轴啊,很明显啊
那个角轴承方向反了吧
怕松动可以取消紧定螺钉方式,用自锁螺母,FU螺母类得

网友:
应该是两根轴的强度不够导致吧,50斤的力可不少野!

网友(2012-07-16):
设计存在缺陷,同步轮与同步带没有预紧力!

网友:
其实我觉得如果空间合适最好改成尼龙齿轮传递,取消掉中间轴(低速情况),另外铝质带轮和钢质轴配合最好选过盈配合,转几天就松动的原因我觉得是同步带调的过紧,造成同步带轮和轴有相对的摆动,时间久了造成同步带轮内孔变形直径变大。这套系统属于减速,输出轴的扭矩最大,应该把输出轴上的同步带轮靠近固定端(轴承端)。
还有就是提醒这位搞设计的同学:还是多读点书吧!您两个轴承间的隔离套为什么还多个台阶,还和轴承室的内壁靠那么近,您是为了润滑啊还是为了折腾那些组装的同学啊!

网友:
轴承有点混乱   配合过松     大轮可用锥度连接

网友:
稳当的 搞个张紧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动:当轴旋转的时候,同步轮有一段时间是不动的

你用键槽连接的轮再怎么晃也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皮带打滑了,你看看你的速度以及皮带所能承受的扭矩。再个如果两个轮子定位不好,转起来晃的话对皮带的损伤也是很大的。

网友(2013-01-09):
轴太长,强度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