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涡杆怎么车,用什么刀好?

楼主(2012-05-03):
双头涡杆怎么车,用什么刀好?

网友:
双头蜗杆不难车.关键是刀具不干涉就行.....用数控车的话很容易就分头了..

楼主:
我现在只有ca6140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车好一个头,再将小溜板向前移动一个螺距在车另一个。刀具宜采用高速钢。

楼主:
这个母数怎么算的,我现在就一个样品,没有图纸

网友:
小托板分头  高速钢车刀精车

楼主:
不多的,就10件

网友:
模数一般来说齿高除以2.2,再把结果取0.5的整数倍,但外国机床上拆下来的,或国外产品是英制的,这样算就不对了,应该请教工程师才对,

分头如果涡轮是偶数齿数,用小拖板分头即可,如果涡轮是奇数齿数,要用百分表加标准量块分头,感觉你也没标准量块,一般为别人做小拖板分头就算了,自家用考究点

网友:
双头蜗杆车削,用白钢刀刀好。

网友:
牙顶宽=0.8438*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