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解了一个气动件,O型圈的尺寸和各个型号都对不上

楼主(2012-05-03):
我拆解了一个气动件,但是不知道他的这个O型圈是哪种,以上尺寸都测量的尺寸,红色圆圈处是安装O型圈的位置。查了各种型号没有一个能对上的,有个公制20.5 (外径 )*1.5的,但好像又不能达到密封的目的,这个气动件的密封形式属于外径静密封,请教各位,它的密封圈该用哪个?(按手册,外径静密封不应该存在哪个0.35MM的间隙。)另外公制20.5*1.5密封圈安装槽的设计尺寸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气动件的具体用途是什么,需要承受的压力是多少,根据工作条件才能进行判断。不过我有个问题,这个气动件本身没有带O型圈吗?你可以测下原装O型圈规格。

楼主:
连通普通气缸,测量线径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