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和销配,有一个孔和销间隙0.18,都进不去,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2-05-03):
是这个孔和销配,有一个孔和销间隙0.18,都进不去。不知为什么。

现在先说镗床。先钻,后浮动镗镗一边,或两边。钻过去肯定直线度差,但我想知道用浮动镗刀,能把先前钻孔的弯曲矫正回来吗。浮动镗刀能把弯曲的长孔镗直吗。

再说销,6140车床。外径120,长400吧。精车前2MM的余量。粗车后放了有十几天。精车会不会使轴弯曲。个人感觉不会。但现在镗床的人说。数控镗床镗出孔精度肯定比普车车轴直线精度高。个人感觉,车床精度低只会造成竹节,纺锤,锥度等形状。但用砂带打磨后,多处测量外径后,尺寸都符合图纸要求。想问问各位师傅。销子进不去。到底是镗孔的问题,还是车销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是哪个公司呢?这是辊压机吧?
0.18进不去?楼主有没有量孔两端的圆度误差呢?一般圆柱销是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孔还是要放拼一块儿配铰的。

网友B:
孔不圆,而且偏了的问题,你用磁性表座打一一下就知道了。我厂的做法是,两块钢板合压紧了再钻孔,钻完再用铰刀铰,浮动镗刀是不能把孔校直的。

网友:
互有问题。先说镗孔。你检查孔的纹路。一般镗长孔存在刀具刚性不足,造成孔的光洁度不均匀。也就是纹路粗细。车削不会使轴弯曲,但要用外圆磨床进行精加工。孔的问题较多。你先仔细检查孔的光洁度。

网友:
主要是直线度差,浮动镗床,就是不能矫正空的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哪个公司呢?这是辊压机吧?
0.18进不去?楼主有没有量孔两端的圆度误差呢?一般圆柱销是不会有问题 ...

呵呵遇同行了,是辊压机,中材天津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不圆,而且偏了的问题,你用磁性表座打一一下就知道了。我厂的做法是,两块钢板合压紧了再钻孔,钻完再用 ...

冒昧的问一句,你是镗工吗,浮动镗刀确实不能矫正斜孔吗。我们厂这老师傅是几十年的老镗工。所以我不能冒昧的反驳他。

游客

网友:
伙计你还是好好学学!我主要是做普车!笑应该是没有问题!18道的间隙。孔德加工可能有问题!浮动镗刀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直线度问题的!你看哈圆柱度
你那个孔我一看就不圆,还是打表看一下吧,把令一般箱体卸了,好好检查直线度,锥度。技术怎样不是工龄堆出来的,把产品干好才是硬道理。
我是做数控落地镗的,现在还是学徒工,浮动镗刀是不能矫正斜孔的,我还真没见过钻孔就上浮动镗刀的,我厂里要么是镗出来,要么车出来的孔才上浮动镗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冒昧的问一句,你是镗工吗,浮动镗刀确实不能矫正斜孔吗。我们厂这老师傅是几十年的老镗工。所以我不能冒 ...

谢谢,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呵呵,

看你的照片上孔的内壁反射光线来看,孔的直线度肯定不对

游客

网友(2012-11-25):
你是传说中高手?
高手啊!!!!

楼主(2012-05-03):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照片上孔的内壁反射光线来看,孔的直线度肯定不对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网友:
坐等楼主公布最终结果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孔的问题,应该首先把轴的原因排除,方法是在跳动仪上打表测量。

网友:
孔不圆,而且偏了的问题,你用磁性表座打一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1,用浮动镗不合理5 e9 E* \; D+ s$ f
2,一个孔镗好后装入定位销,再镗第二个孔

游客

网友:
是一个办法

网友:
浮动镗刀只能提高零件的表面粗糙度,不能纠正弯曲度,浮动前用单刃搪刀做一次半精搪。

网友:
120的孔,深接近400钻后就浮镗肯定不能保证直线度。一定要镗一到二刀后在浮才行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个孔和销,二者有其一可能是圆度或圆柱度不合格

网友:
用表打一下孔直线度 ,浮动镗刀对孔不能校直,还有就是销子用外圆磨削加工一下以提高圆度

网友:
是不是表面光洁度差

网友:
这个真不会  不要怪我哦

网友:
对一半是孔的问题

网友:
浮动镗刀只能提高孔的精度,不会改变其位置度和直线度,用浮动镗刀前,应加一道半精镗工序,余量0.05-0.15MM.

网友:
浮动镗不能找直,随孔走。

网友:
镗削可以的,测一下孔中部的尺寸,要么孔或轴轴线不直,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照片上孔的内壁反射光线来看,孔的直线度肯定不对

有道理!!!!!

网友D:
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
孔的直线度有问题
社区内高手云集呀
额还要学习呀

网友:
你就看看孔圆不圆吧,别的是不可能的,这么长的孔会锥十几丝?那这机床该扔了,直线度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就看一下是否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E:
浮动镗会跟着底孔走,你那个孔的两边好像材质不一样,可能失圆,你多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浮动镗会跟着底孔走,你那个孔的两边好像材质不一样,可能失圆,你多测量下。

谢谢,指点{:soso__13617582679290721742_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
孔的直线度有问题
社区内高手云集呀

你看它的反光折射不能看出来?

网友:
厉害啊- -每天来坛子看看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大孔,深孔加工比较难。

网友:
不可以分别对两个形状和尺寸公差做个检测么,检出来就不用纠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孔的问题较多,主要是直线度差。浮动镗刀,确实不能矫正空的直线度。外径120,长400的肖轴。如此的直径与长度比,2mm精车余量不会使轴弯曲。

网友:
孔的嫌疑最大

网友:
楼主可否把这个孔加工的工艺贴出来看看呢>

网友(点评):
你们一天两个孔,够快的,今天我问了一下车间,大概一班出一个孔(不知道你说的一天是几班?)

网友F:
我们做过类似的,一年要做好多

网友F:
进不去有很多原因,
1.销子的直径,特别是销子头上有没有伤,打磨掉.
2.销子的直线度,可以放在加工过的平面上,滚动一圈,看看有没有缝隙,有的话塞尺测一下
3.检查下孔上下两半是否有错位.孔口是否有伤,打磨一下.
4.机床用大理石尺看看Z(W)轴的直线度
5.销子的安装工艺不对,这种销子直接这么装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不去有很多原因,
1.销子的直径,特别是销子头上有没有伤,打磨掉.
2.销子的直线度,可以放在加工过的平面上 ...

终于又遇见大师了,你们干这个孔要多长时间。用什么道具,赐教一二,不胜感激。我们干辊压机,立磨。有空常聊聊。

网友:
你那孔轴间隙理论上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但普通加工轴的孔的直线度圆柱度有一定的偏差 你那孔单面下去肯定没有问题吧 我们一般80的孔深100都要留大于0.05的间隙

网友:
多测量几个地方看看

网友:
我们的孔也都是铰的,不过加工单个零件的适合把孔粗铣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过类似的,一年要做好多

敢问楼主,也是搞辊压机的么?

网友:
孔的问题  浮动镗时刀是随两边余量走的  镗不圆  车床圆度误差在两三道儿左右 不会太的 直线度调一下尾座是完全能满足十八道儿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也是搞辊压机的么?

立磨,辊压机,(天津水泥院)中材重机。你呢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楼主记性真不好啊。你们一天两个孔,够快的,今天我问了一下车间,大概一班出一个孔(不知道你说的一天是几班?

网友:
孔位有没有检查过!数控镗床镗出来的孔?内孔椭圆多少?孔会不会是个斜的!很多都要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