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圆加工,三角函数求解

楼主(2012-05-03):
我所表达的问题是   加工R15圆弧的 X Z 方向终点  , 我虽然知道用三角函数去算  ,但却不清楚 怎么算...

网友A:
以工件零点建立坐标系,画出两个圆,写出两个圆在这个坐标系中的方程,联立,解方程组,相切很容易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工件零点建立坐标系,画出两个圆,写出两个圆在这个坐标系中的方程,联立,解方程组

那两个圆画多大的  是否跟R15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圆画多大的  是否跟R15有关系?

其实画不画图无所谓,你就是要以图上的圆弧将其完整成圆之后列圆方程,还有就是要注意位置关系

网友:
用CAD精确作图,量切点坐标

网友(点评):
我也喜欢这样

网友:
还有就是以两个圆心建立直线方程,和一个圆方程联立,求交点

网友:
(12,-24)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不用三角函数,用相似三角形对应边之比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恩,这个算法更简单了

网友B:
用软件作图,然后测量求解是最简单方便准确的了。

网友C:
1.根据图纸计算OC的长度:OC = 22/2 + 5 = 16
2.根据勾股定理计算AC的长度:AC = SQRT[OA^2 - OC^2] = 12
3.根据三角形OAC 与三角形OBD 相似计算BD的长度:BD/AC = OB/OA => BD =9
4.根据三角形OAC 与三角形OBD 相似计算OD的长度: OD/OC = OB/OA => OD = 12
综上所诉:
R15与R5的切点B的坐标为(24,-24),注意工件原点设置在工件的最右端,即为R15的右端,画图的时候忘了!

网友(点评):
很仔细,看来你是一个乐于帮助人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根据图纸计算OC的长度:OC = 22/2 + 5 = 16
2.根据勾股定理计算AC的长度:AC = SQRT[OA^2 - OC^2] = 1 ...

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种方法,但是饿  你能把这个 数值写的比较易懂点好吗?  谢谢哈!

网友(2012-09-12):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作图,然后测量求解是最简单方便准确的了。

还是用计算准确呀,凡是能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有一定的定形定位尺寸。要学会支手机计算,而不要太依赖软件作图。

网友:
我想知道,假如给个直径31的棒料, 然后数控车编程。
用什么刀粗车?  35度刀行吗?
假如35度刀编程,粗车程序 用子程序,或G73{FANUC系统会报警吗}行吗?还有更好更节省时间的方法吗?
精车用圆弧刀,车至直径26?

网友(点评):
谢谢,帮忙看下

网友(点评):
不可以。用球刀加工。

网友:
不错,少将果然厉害,思路清晰,有条有理,顶顶顶!

网友(2012-10-16):
引用 网友C:
1.根据图纸计算OC的长度:OC = 22/2 + 5 = 16
2.根据勾股定理计算AC的长度:AC = SQRT[OA^2 - OC^2] = 1 ...

10楼的大虾请指教,图中OA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
没必要算
G99G0G42X0.0
Z2.0
G1Z0.0F2.0
G3X22.0Z-24.5R15F0.1
G2X26.0Z-31.0R5F0.1
G1Z-40.0F0.1
G0G40X30.0
Z100.0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