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编程师工作指引

楼主(2012-05-03):
CNC编程师工作指引
1.  明确编程师的职责---对其负责模具的整个CNC制造过程中加工质量、加工效率、成本控制、出错控制负全部责任。
2.  编程师接到新模时必须对模具的要求有所了解,模具结构的合理性,前后模使用的钢材,产品公差要求、啤塑材料。分清楚哪里是胶位,哪里是PL面,哪里是碰穿、擦穿,哪里可以是避空的。
3.  编程师接到新模后,原则上第一时间开铜料清单,填写清单前必须先将铜公拆好,可以是未修整好,但要有掌底大小,确定铜公编码、火花位大小。必须在2天内开出第一批铜料,10天内开完所有铜料,可分为4次出物料清单。
4.  铜公粗、幼公的施工图分别用2张施工图填写,火花位必须填写到指定的地方。可以在旧机床加工的工件,请在施工图机床一栏与相应机床打“√”,必须在高速机加工的工件要在备注栏里注明。不能在CNC施工图纸完全表达清楚摆放方向的工件,必须附有打印的方位图,能让人一目了然。钢料要亲自对照实际工件,确认基准方向、工件尺寸及加工面。
5.  钢料开粗时,Z下刀量0.5-0.7mm。铜料开粗时Z下刀量1.0-1.5mm(内部开粗1.0mm,基准边开粗1.5mm)。
6.  平行式精铣时,ma×imum stepover按“精加工平行式最佳等高参数表”来设定。精铣前余留量尽量留小点,钢料0.10—0.2mm。铜料0.2--0.5mm。不要使用R刀精锣面积大的平面。
7.  擦穿面或碰穿面留0.05mm余量FIT模用,有些重要面积小的擦穿面,碰穿面留0.1mm余量,周边的PL面加工到位。较大的后模PL面封胶位出18mm外能避空的避空0.10mm(由本部门主管确定)。
8. 快速下刀至3mm高度使用F速下刀(相对加工深度)正常下刀F速一律300mm/m, 有螺旋下刀和外部进刀的Z下刀F速一律是900 mm/ m,有踩刀地方的Z下刀F速一律150mm/m,内部快速移动F速一律是6500mm/m(必须走G01)。
9.  使用Φ63R6、Φ40R6、Φ30R5飞刀开粗时,余量留单边0.8mm,不能出现踩刀现象,不能使用Φ63R6加工范围较小的内型框。挖槽开完粗后,要使用同一把刀具,将较大的平面再加工,保证底部留0.2mm余量,方便下一把刀具可以直接精加工工件底部。
10. 精铣前必须先用较小直径的刀将角位的余量粗清角,无法清角的地
方,必须做曲面挡住,避免精铣时角位余量过多导致刀具损坏。
11.刀具长度不能准确地确定,需要用加长嗦咀或用带锥头的小刀时,必须在施工图上注明“请用加长嗦咀”。刀具伸出长度、刀具直身位及嗦柄+刀具伸出的总长度必须写明清楚。
12.铜公粗加工时,尽量不使用多曲面挖槽切削方式,以提高加工效率,优先使用多曲面等高外形切削方式。
13.拆铜公时一定要检查掌底是否够避空, 一定要将拆好的铜公套进需要火花加工的工件里面,着色仔细检查是否够避空。近似对称的铜公要检查是否完全对称,避空位是否都是一样。不要自以为是,不加以检查。
14.加工完毕的铜公必须达到标准:
⑴尺寸准确,公差:幼公±0.02mm,粗公±0.04mm;
⑵没有变形现象;
⑶刀纹清晰,没有特别粗糙的刀纹;
⑷线条分明,接刀处不起阶;
⑸没有明显难除去的披锋;
⑹掌底厚度保证在15-25 mm,标准在20 mm;
⑺铜公编码正确;
⑻基准位周边要减火花位。
15.拆铜公考虑原则:
⑴加工可行性;
⑵实用;
⑶强度够,不变形;
⑷方便加工;
⑸铜公成本;
⑹外形美观;
⑺拆的铜公越少越好;
⑻对称的产品尽量将加工左、右的铜公做在一起,移数加工。
16.刀具使用参考准则
⑴一般大小的钢料开粗时尽量选用Φ30R5,较大型的钢料尽量选用Φ63R6;
⑵铜公开粗高度70mm以下选用M16刀具;高度在70—85mm之间选用M20刀具;高度在85—120mm之间选用M25刀具;超过120mm以上选用Φ25R0.8、Φ32R0.8飞刀把;明天早上编程师检查后才下机,半夜必须下机的工件,由操机组长检测,次日由编程师确认。大工件由组长或文员通知技师领取工件;
⑶铜公2D外形光刀,高度50mm以下选用M12刀具;高度在50-70mm
之间,选用M16刀具;高度在70-85mm之间,选用M20;高度在85-120mm
之间,选用M25;超过120mm以上用Φ25R0.8、Φ32R0.8飞刀把加工;
⑷较平坦的曲面或较高的外形曲面尽量选用Φ20R4、Φ25R5、Φ40R6
作为光刀刀具;
⑸具体加工参数见粗、精加工参数表。
17.工件检测规定:
⑴编程师对工作检测结果负责;
⑵工件检测按第14条的七项要求进行检测;
⑶钢料原则上在机床上检测才下机,夜班加工好的钢料尽量安排到
⑷铜公原则上在“待检测区”检测,检测OK后,由编程师及时摆放到
“合格区”,工模技师只允许在“合格区”拿走工件;
⑸ 检测到不合格工件应报告本部门主管,由主管决定是否重新加
工、换料或按合格工件检收;
⑹本部门主管如将不合格工件按合格工件检收而导致模具质量事
故,本部门主管负主要责任。
18.相关标准规定:
⑴ 前、后模内模料四边分中,底面为零;
⑵原身模胚四边分中,PL面是平面时,平面取数;PL面不是平面时,底面取数。非原身模胚基准角取数;
⑶行位两边分中,行位底碰单边,深度原则上顶面为零,如技师在CNC未加工时已做好其它运水、斜孔的情况下,底面为零;
⑷铜公特粗公用“T”表示,粗公用“R”表示,幼公用“F”表示;
⑸前、后模内模料打印有模具编号的角落即基准角;
⑹包R的止口铜公外形做小0.08mm,保证产品不刮手;
⑺工件加工摆放方向,原则上X方向为长尺寸,Y方向为短尺寸;
⑻使用“等高外形”、“最佳等高”方式精加工时,加工方向尽量采取“顺铣”;使用飞刀把精铣时,必须采取“顺铣”;
⑼原则上铜公掌底四个角落,有一角落对应模具基准角倒斜角C4,其余三个角倒圆角R2;
⑽使用白钢刀加工铜公外形时,火花位参数应比要求负多0.015mm;
⑾铜公基准位要加工到底部,底部留0.2mm(防止刀具碰到码板);
⑿刀路编写计算曲面公差:开粗0.05mm、粗光0.025mm、光刀0.008mm;
⒀钢料精加工直身面使用合金刀时Z下刀量1.2mm,使用刀把时Z下刀量0.50mm。加工直身面必须顺铣;
⒁铜公开物料清单,原则上长度控制在250mm以内,高度尽量控制在100mm以内。
19.开铜料时,长、宽单边余留量2.5mm,高度总余留量2—3mm,即100×60×42应开105×65×45。长宽尺寸要是5的倍数,高度可以是任意整数,最小铜公尺寸为40×20×30(加工OK后尺寸)。
编号的统一规定如下:
TN23001  A1(TN23001前模铜公1)
(有2件前模时使用)
TN23001  R-A1(TN23001右前模铜公1)
TN23001  L-A1(TN23001左前模铜公1)
TN23001  R1(TN23001后模铜公1)
(有2件后模时使用)
TN23001  R-R1(TN23001右后模铜公1)
TN23001  L-R1(TN23001左后模铜公1)
TN23001  SLA1(TN23001行位A铜公1)
TN23001  INA1(TN23001相件A铜公1)
TN23001  XDA1(TN23001斜方A铜公1)
TN23001  TB1(TN23001推板铜公1)
TN23001  MG1(TN23001改模铜公1)
20. 存图统一规定:
D:\2003\TN23001\3D.MC8(3D产品图)
\ASM.MC8(内模组合图)
\CAV\CAV.MC8(模肉3D图及前模所用铜公图)
\CAV-1.MC8(前模铜公1,包含刀路)
\CAV-CNC.MC8(前模刀路图)
\COR\COR.MC8(后模3D图及后模所用铜公图)
\COR-1.MC8(后模铜公1,包含刀路)
\COR-CNC.MC8(后模刀路图)
\IN\IN.MC8(相件3D图及相件铜公图)
\SL\SLA.MC8(行位A3D图及其铜公图)
\SLA-1.MC8(行位A铜公1,包含刀路)
\XD\XDA.MC8(斜方A3D图及其铜公图)
\XDA-1.MC8(斜方A铜公1,包括刀路)
\EDM\*.MC8(所有火花碰数图)
\EDW\*.MC8(所有线切割图)
\MODIFY\MODIFY1\第一次改模图
\MODIFY2\第二次改模图
21.CNC内部共享文件\\CNC1\CNC\*.*
22.火花碰数纸要求简洁、清晰、易懂。铜公图线条要较粗,尽量用
整数标注尺寸。铜公基准角作明显标记,要有模具编号、铜公编号、铜公3D图、火花位大小、注意事项(接顺、移数加工、旋转加工、拆镶件后加工、铜公要线割等)、编程师签名确认,部门主管审核(具体按样板)。
23.铜公线割图纸要求简洁、清晰、易懂。要线割的地方要用剖面线
来表示,要有模具编号、铜公编号、火花位大小、电脑图基准位
置、线割斜度大小、注意事项、电脑图网址、编程师签名确认,
部门主管审核(具体按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