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T四柱油压机故障

楼主(2012-05-04):
前二天一台350T油压机打料缸无力,而且缸杆本身可以复位,液压站和油泵声音很大,折打料缸可能工作量较大,主缸全部折下来,本人认为是打料缸油封内泄所致。各位同仁有高见!

网友:
如果油站和油泵噪声大,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1.油箱油液面低不做,油泵吸空。
2.油泵内泄大。

网友:
如果油站和油泵噪声大,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1.油箱油液面低,油泵吸空。
2.油泵内泄大。

楼主:
谢谢!朋友有Y28-350 四柱油压机的油路图与电路吗?HEDAQIU321@163.COM

楼主:
广东锻压机床厂生产Y28-350四柱油压机的油路图与电路图吗?HEDAQIU321@163.COM。感谢!

网友:
   在没有油路及电路图时,我认为最实用的故障判断方法是:在机器工作时用手握住你估计相关油管,感觉油管里的压力变化。至到分辨清楚哪是退料缸退料时的进油管与回油管。与主油缸相比,退料缸油管要小很多。同时也记录不同动作时时哪些电磁阀在工作。电磁阀插头应带有发光二极管,没有的话也要改成带二极管的
  搞清楚退料进、回油管后,手动退料至下止点,然后拆下退料回油管。再手动退料,1 如果回油口一直有油流出说明油缸有问题。2 如果没有油液流出就要拆下进油管,接一个油压表测量进油压力是否正常。两种可能,不是回油口一直流油就是进油压力不正常。也可能两种同时存在。
  油泵噪音的原因有:油泵进油管有地方漏气---------一开机就会有噪音
                    油泵滤油网堵塞--------------------油缸工作时更响
                    油泵进油口离充液箱回油管太近---------偶尔会响
                    油泵磨损----------------------------------开机就会响
                    油量不足,油管松动等等

楼主:
多谢社友的分析,目前是顶料缸有二种类型:一、只有一条油管,但复位是弹簧。二、二条油管的,一进一退的。我是第二种情况。用手感觉二条油管都有油过来。应该还是阀的问题,是不?

网友:
可能就是泵的问题了,噪声大很有可能磨损了

网友(2012-06-07):
请问有有四柱压力机资料吗,想自己做一台400吨的,谢谢。邮箱:tj-lrg@sohu.com

楼主:
最终解决的方法是:还是顶料缸电磁阀的故障,上升的方向(卡死)不能复位,换掉后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