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降工作台的设计

楼主(2012-05-04):
想设计 机械式升降工作台 用电机驱动 剪式结构 大哥能提供一点建议 或者给点资料么?????升降1m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老师的指点

网友:
液压的不好吗?到处都是,柔性驱动力,安全可靠。

网友(2012-08-18):
要考虑的方面更很多,看使用方法了,可以做成液压的、气动的、链动的,升降范围大小要考虑

网友:
我见过的有两个方案:
1、用电动推杆代替液压缸,这个方案国内很多用的,直接可以购买,价格也便宜
2、用电机卷扬皮带或钢丝绳,皮带中间穿一个动滑轮,把剪刀叉別开;我们仿照德国的设备做过几十套,用的进口皮带,里面包钢丝芯的,成本很高,皮带加SEW减速电机就差不多2W,升降高度可达2m,承载2吨,升降往返一次节拍3min左右;

网友:
这个怎么这么熟悉呢,楼主是不是小连

网友(2013-01-19):
可以用丝杆传动啊

网友:
直接买个,又稳妥有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