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怎么在玻璃上打孔,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04):
RT,水刀在普通玻璃上打孔,由于水压问题会把玻璃打碎,请问怎么打,玻璃不会碎!

网友:
在打孔点的下面需要有支撑治具,打孔由编程来完成!
我个人验收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师傅教的:低压打孔高压切割,钢化没门。

网友:
目前通行的做法是:打孔阶段用低压进行打孔,等孔打穿了以后,再自动切换到高压进行切割以保证切割效率。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看你的油路控制是否采用双压力控制溢流阀,如果只能控制一个压力,那么有两个办法:1就是换成可控制两个压力的溢流阀,线路、油路做点调整;2是在控制一个压力的溢流阀的情况下,你只能在每次切割完后,把压力放掉一些甚至完全放掉后再关闭水阀,下次切割时先开水阀,利用增压器增压阶段的这段时间来进行打孔,这样或许可以改善,就看看这个时间是否够用了。需要进一步的资讯,可和我联系,QQ2563969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看来有两种方式,一是低压打孔高压切割,另一个是孔下垫支撑!

网友:
玻璃打孔有2方法:
1. 是低压打孔, 高压切割 (条件是你的设备可以自动转换高低压输出, 不然手调就太麻烦了);
2. 是在打孔时, 把刀头提高, 减少玻璃的受压 (孔太小的话就不适合用 这方法)。

至于在打孔点的下面需要有支撑治具, 由于没有减少玻璃在瞬间受压的情况, 还是容易爆裂。

钢化玻璃 不一定没门, 我在宁波一家专门做玻璃门的公司试验过, 他们的钢化玻璃是可以切割, 只是切割步骤和设定不一样, 所以不是所有的钢化玻璃都不能切割。

网友:
普通玻璃正常打孔就可以,要有水有沙,光有水打孔玻璃肯定会裂,穿透力不够集中。

网友:
还有就是放置玻璃的台面要平整,不然玻璃受力不均,很容易破裂。

网友:
早几天我试验 只用水 打孔, 是可以的, 做法是先用低压,然后加大压力(设备运作中加压)。

这试验主要是为了看只用水的情况下,在多少压力可以磨削玻璃 (理论上滴水可以穿石,做个试验看要多久才可以磨穿玻璃-没事做来玩)。

结果是用 25,000psi 压力, 5分钟可以磨穿 10毫米的普通玻璃.

网友:
学习了。为以后切割玻璃瓷砖积累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