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橡胶密封圈的轴承可否代替O型圈起到密封作用

楼主(2012-05-04):
带有橡胶密封圈的轴承可否代替O型圈起到密封作用?

网友(2012-10-09):
应用范围不一样,不可以完全替代的

网友A:
不行,轴承的密封只是针对液体或灰尘这样的污物的,防止污物进入轴承影响传动性,轴承的密封圈只能称之为"盖",对于具有压力的气体,液体等轴承的密封是无能为力的;而O型圈是专门用于带有压力的气 液密封的.有静态下使用的密封圈,有直线运动状态下使用的密封圈,还有回转用的密封圈,每种运动都要用与之相应那个密封圈,否则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轴承的密封只是针对液体或灰尘这样的污物的,防止污物进入轴承影响传动性,轴承的密封圈只能称之为"盖", ...

同意三楼,说得很详细,受教了!轴承密封是用于轴承本身防尘的,只对其内部有作用,不对轴承以外的其他构件起防漏或防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