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气缸,有谁用过?

楼主(2012-05-04):
有谁用过这种气缸?

网友:
已经不算是新的了   原来在杂志上就接触到过    只是没见过实际应用的

网友A:
精确定位的精度可以在哪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定位的精度可以在哪个范围。

我也没有用过,今天找资料无意中看到的

网友:
气缸的速度很快,靠什么精确定位

网友:
SMC的产品目录中早就有了。。。。

网友:
上次在上海展会上看到个一种,也是汽缸定位,精确到一个丝,还有个是可以旋转角度的,也是很精确,按他说的都可有代替带启动器的伺服电机了~~~

网友(点评):
带旋转的里面用的是限位块定位的.直线气缸实际中用机械限位,精度会高点.

网友:
还有一种是行程可调整的。活塞杆的有个限位块。

网友:
这气缸精度如何啊?

网友:
活塞杆,有什么要求~

网友:
哪是新的嘛!..........

网友:
很好奇   没用过

网友(2012-11-04):
动力源还是气推动活塞  精度保证在1个丝没有可能吧   他的加紧机构不可能监控到活塞的运动位置吧  气压稍稍有点波动估计就会有误差吧

网友:
用过FESTO的,前面夹紧用的也是气动的!断气夹紧,通气松开!

网友:
没用过,性价比怎样,气动应有缺陷吧

网友:
这是一种锁紧气缸,通过三位五通电磁阀控制,可以在中间任意位置停止,精度很好,我们经常用

网友:
有机会选一个用用

网友:
我的一个项目上要用的,可惜是加长型的,只能在日本生产。

网友(2012-12-12):
在低气压下工作时,工作精度可能高点,但是在高气压下工作时,看气缸的结构,要达到高精度有点困难了。

网友(2014-06-24):
空气具有压缩性,靠内部定位精确可以吗?加紧机构会不会是外部定位后内部锁紧作用?

网友:
对精度控制如何?

网友:
SMC自锁气缸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正好有用,谢谢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说的这种气缸是什么型号的,有样本吗,在哪有卖,谢谢

网友:
夹紧机构容易磨损吗?我们公司用带夹紧机构的气缸,隔两个星期就要修理夹紧机构

网友(2014-12-23):
这个我们用过,SMC的一款无杆缸,带自锁的,行程有约2米长,定位精度5mm左右,高精度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