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氮气保护焊?

楼主(2012-05-04):
现在经常用氩气或二氧化碳保护焊,不知道有没有氮气保护焊,氮气稳定性也很好啊。

网友:
没用听说过,是不是成本高啊!!

网友:
铝钎焊就可以用氮气保护啊

网友A:
氮对碳钢焊接来说是有害元素,有氮气焊缝会氮化出现气孔、焊缝的塑性韧性会降低。
铜镍的焊接可以用氮气做保护气体,它们同氮气不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氮对碳钢焊接来说是有害元素,有氮气焊缝会氮化出现气孔、焊缝的塑性韧性会降低。
铜镍的焊接可以用氮气做 ...

很好,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我们的焊接都是用氮气保护焊的,不知道楼主焊的焊接材料是什么?

你们用氮气保护焊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是不是除了钢材其它都可以用氮气保护焊?

网友(2012-06-05):
引用 网友A:
氮对碳钢焊接来说是有害元素,有氮气焊缝会氮化出现气孔、焊缝的塑性韧性会降低。
铜镍的焊接可以用氮气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