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原来拆下来的轴承都是单边磨损,怎么调整

楼主(2012-05-04):
请问,调心滚柱轴承的安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原来拆下来的轴承基本都是单边磨损,请问这个需要怎么调整。

网友:
bangding帮顶 期待有明白的!

网友:
有没有损伤的图片?应用状况?内外圈配合量?轴或座的加工状况,是否存在锥形?负载位置?

网友:
确定一下使用壮况才能说话,原因太多了。

楼主:
好的,我明天拍些照片,上来,把工作状况也说下

网友:
坐等图片

网友:
天气大侠说得对。
不过一般来说,就是轴向力太大;导致双列滚子承载不均匀。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偏载造成的。两边都是调心轴承吗

网友:
两个轴承左右距离没调好

楼主:
再上传一张

楼主:
再一张,大家看的清楚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调心滚子轴承,滚子的端面也有不同程度的磨损,而且是对角的。

网友:
安装使用时倾斜偏载造成的

网友:
这个轴承90%是按装问题,也就是说外套与内套立旋转不在一条线上,对角磨滚子轴向应力是一方面,其它方面有可能是外部有规律活动物体,每到这两粒滚子转到这个部位就磨损,这个可查找外部物体,也就是在轴承附近的东西,但是可以肯定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轴承的外套与内套是错开的。

楼主:
是的,调心轴承我们是一对一对使用的

楼主:
轴承座端盖没有相应的磨损,我初步判断应该是保持架跟滚子磨损

楼主:
好像碰不到保持架,上尉能不能提供些怎么来解决这个安装问的资料啊

网友:
一对,一对用,是两套紧贴在一起么?调心滚子轴承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么使用的,如果是这样紧贴着用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DF配对,那问题有两个,第一就是你必须要测量两套轴承的高度,包括外套和内套,保证一样的情况下才能一起用,通常 配对轴承是需要两套一起研磨后才能用的,第二个还是按装问题,就是必须保证两套轴承的内套与外套都在一立面上才能用。

游客

网友:
额……SRB轴承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配对用的。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轴的两端一端一盘SRB

楼主:
图我示意下,装配环境就是这样,我想知道安装的时候怎么保证内圈和外圈都在一个里面上

楼主:
如何检测

网友:
初步判断,径向载荷偏大,楼主所指一对轴承是指的轴两端一边一个。

网友:
如果外套只是螺丝固定,那问题可能就会出现在这了,因为轴向稍微一串动,螺丝是固定不住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螺丝固定”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想知道有磨损的那列滚道  是整个圆周都有磨损还是只有一段有磨损?

网友:
我们用的和这个好像不一样:

楼主:
你用的是咋样的啊,4 k! F" w- N2 z' g; m

网友:
从搞维修的角度来说是安装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