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加工成小产品,用什么样的设备,附图。

楼主(2012-05-04):
上面是1米长(长短无所谓)的型材,下面是加工好的产品75mm长,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中心可以吗?速度怎样?

我这里有三维图,谁能帮我模拟一下。谢谢。

网友:
线切割+钻床

网友:
可以呀,可用工装

网友:
量大的话用梯形铣刀
钻孔做钻模
外形我还没有想出来用什么加工方法效率比较高
看看社区里其他人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铝合金锯床(类似于木工锯)下料,找设计吧,这设计纯扯淡竟然把口的角设计成直的,要求改为R的,不该的话线切割也做不了那口,你下面的挡住线切割的线了,改为R的直接雕刻机做外形和口,反转加工两孔

网友A:
此口不好加工,估计线切割也不行,设计不懂加工吗。直接找设计把口的拐角改为R的

游客

网友:
两眼孔恐怕要2次装夹做,钻床或加工中心做!
加工中心可以,不过能慢,雕刻机或者铝合金加工中心快,现在就是凸形口不好做,因为是个直拐角,不知道你的型材多大,小的话用铝合金锯床下料!
这个口是要改,我现在想知道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加工中心可以一次加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口不好加工,估计线切割也不行,设计不懂加工吗。直接找设计把口的拐角改为R的

你说的哪个口?

游客

网友:
中间的凸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