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材料是不能电镀或难以电镀?

楼主(2012-05-04):
有没有哪位朋友对的告诉我哪些材料难以甚至不能电镀的?

网友:
一般常见的就是不锈钢不适合电镀

楼主:
铝  锌 电镀难度大吗?

游客

网友:
但是这边听那些师傅说铝的电镀比较困难,而且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一般不会去电镀铝。
塑料都可以电镀的
可以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