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砂轮?请教

楼主(2012-05-04):
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修砂轮啊!我用手拿着金刚石修,但修出来很不理想!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神马叫做“修出来很不理想!”  标准在哪里?

用手拿着金刚石修 既危险又没有精度可言。 工作方法有偏差。

网友:
请问你修的是砂轮机还是磨床上的砂轮?如果是砂轮机要加辅助架,如果是磨床把金刚笔固定在工作台上。

楼主:
我修的是纱轮机,自己做辅助架吗

网友:
用砂轮枪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