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片所示的两个凸点如何一次加工出来?请教

楼主(2012-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啊,挤压加工,很简单。。。

网友:
这个产品挺奇怪的,一次完成冷拉伸的话要内外滑快才行,动力可用冲床冲或液压缸压。

网友:
不清楚

楼主是否可以具体说说此零件用在何处,起什么作用,最好有图。 社友们可以帮你看看可不可以更改下设计,提高零件的加工工艺性。

网友:
可以用板件冲压后再卷圆焊接吗

网友:
机械QQ群 152781642

网友A:
内侧用两半带凸点芯模,靠楔块撑开成形,外环为两半圆带凹坑的凹模。

取放工件时,凹模退开,内芯模内闭;
成形时,凹模夹紧工件,楔块撑开内芯模成形凸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侧用两半带凸点芯模,靠楔块撑开成形,外环为两半圆带凹坑的凹模。

取放工件时,凹模退开,内芯模内闭 ...

可以按您说的方式做出来。但铜管必需先下料OK,再装上去冲凸点。
这个结构很浪费时间。加工成本会很好。如果不是绝对必要。建议修改结构。把两个凸点的短边改成破口的。就可以下料再冲压一次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材料是紫铜管的,打那两个点的用途就是起到焊接定位的作用,精度要求都不高

既然这样,那两个突起可否焊在钢管上?

网友:
那假如换另个一种办法。把点周围打薄让点的位置肿起来。可以吗?打外面,总比打里面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