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研磨机的加工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2-05-04):
   双面研磨机的加工方法有哪些?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广泛的双面研磨机加工方法有哪几种?双面研磨机加工是应用较广的一种光整加工。加工后精度可达IT5级,表面粗糙度可达Ra0.1~0.006μm。既可加工金属材料,也可加工非金属材料。
   双面研磨机研磨加工时,在研具和工件表面间存在分散的细粒度砂粒(磨料和研磨剂)在两者之间施加一定的压力,并使其产生复杂的相对运动,这样经过砂粒的磨削和研磨剂的化学、物理作用,在工件表面上去掉极薄的一层,获得很高的精度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
   双面研磨加工方法:
   1.干研磨:研磨时只需在研具表面涂以少量的润滑附加剂。砂粒在研磨过程中基本固定在研具上,它的磨削作用以滑动磨削为主。这种方法生产率不高,但可达到很高的加工精度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值(Ra0.020.01μm)
   2.湿研磨:在研磨过程中将研磨剂涂在研具上,用分散的砂粒进行研磨。研磨剂中除砂粒外还有煤油、机油、油酸、硬脂酸等物质。在研磨过程中,部分砂粒存在于研具与工件之间,如图8-12b所示。此时砂粒以滚动磨削为主,生产率高,表面粗糙度Ra0.040.02μm,一般作粗加工用,但加工表面一般无光泽。
   3.软磨粒研磨
在研磨过程中,用氧化铬作磨料的研磨剂涂在研具的工作表面,由于磨料比研具和工件软,因此研磨过程中磨料悬浮于工件与研具之间,主要利用研磨剂与工件表面的化学作用,产生很软的一层氧化膜,凸点处的薄膜很容易被磨料磨去。此种方法能得到极细的表面粗糙度(Ra0.020.01μm)

网友:
这种加工方法有没有视频发上来
看看
第一次听说
还有工件时如何夹持的

游客

网友:
双面研磨适合平面平行度要求高的零件,工件定位一般采用隔板隔离,上下研磨盘转动的同时工件还需要自转。